请问谁知道这种显示屏哪里可以买到开发模块?

楼主(2017-09-12):
这种显示屏叫什么名字?透明的液晶显示?想买来玩玩,但是查了x宝,没找到类似的产品。有经验的高手们请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网友A:
普通液晶均可,撕掉后边一层的反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液晶均可,撕掉后边一层的反光的,

后面反光的可以直接撕掉的?根据这个图片,你说的是哪一层?还是最下面还有一层没有画出来?

网友B:
下偏光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偏光片

撕个蛋蛋,转个方向就行了,撕掉之后字都不显了。

网友:
下偏光片用高半透的

网友:
液晶有:全透、半透、反射

你的是全透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跟x宝上的几个人卖家联系了一下,好像只能定制这种液晶,没有现成的模块。本来想给儿子做个好玩的,现在只好先用着普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