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可以对目标文件按段生成校验和或CRC吗 ?

楼主(2017-09-12):
由于需要外置flash,担心数据有问题,所以需要校验;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一个 控制台程序 然后在keil里面的添加相应的命令 他可以自动执行

网友A:
请教 keil 怎么使用外置Flash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keil 怎么使用外置Flash 呢

主要看芯片是不是支持了,我们使用的lpc1785是不支持的,用的sdram,然后上电后从flash加载到sdram指定地址,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花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