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易损坏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7-09-12):
电路用 KBU607 整流桥 带DC220V 15W  有刷电机,在堵转时功率到30W 左右。电路每次工作都会随负载加大而都堵转,并通过过流检测停止正转,待十秒后反转。

整流桥两侧都有472压敏电阻,与X电容,

现象,容易损坏整流块。这个整流块该怎么选择,或是要加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A:
过流,保护时间过长,

网友B:
应该是瞬态高压,压敏反应不过来,加个差模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时间过长,

用功率机看到完全堵转功率才30W左右, 能看到的最大电流比 整流块的6A电流差很多倍了,,会不会在快要堵转的的时候,很短时间内过流。

电路是工作在一个压紧装置上,上下移动工作,达到一定的压力后,通过电流检测停转,保持十秒后反回。 电流检测是互感器加AD转换,理论上检测后到重新检测一次10MS 就动作。

继电器在直流一侧断开,,马达停转的感应电动势是不是应该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瞬态高压,压敏反应不过来,加个差模电感试试

测试一万多次才出现,,后面换成耐压1000V的,还在测试,但感觉还是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过流检测那里有问题导致,堵转,会导致电压波动,干扰过流检测而导致关闭时间延时,然后就过热烧了, ...

6A的整流块能较长时间(比如500ms)支持30W过载吗?如果对检测要求很灵敏,比如 小于10ms,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过流检测那里有问题导致,堵转,会导致电压波动,干扰过流检测而导致关闭时间延时,然后就过热烧了, ...

原来一直用45W的直流电机, 就一个607 两边加0.1X电容,工作好好的。但不是工作在堵转状态。

网友D:
15w电机堵转30w,力矩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w电机堵转30w,力矩电机吗

不是力矩电机,普通直流碳刷电机;加减速箱,2300:1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试试堵转看看
这个和线性直流电源带短路保护的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搞到头疼

堵转0.0秒也能导致电流过大烧坏吗?
功率机都来不及反应显示,也不报警,就挂了!

网友E:
15W的电机220V的?电机没问题?这么小功率的,22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W的电机220V的?电机没问题?这么小功率的,220V啊

是 DC220V ,堵死能看到的是30w 堵死那一瞬间是多少不知道。但是一个6A的整流块,带一个30W,即使是瞬间过流一下,也不至于这么不经折腾吧??

网友F:
多大电流的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电流的整流桥?

KBU607    6A 700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多大电流的整流桥?

应该是6A700V的吧
15W小电机,即使赌转,也到不了多少电流,1A估计都到不了吧。
我只是觉得这电机参数有问题。
15W,220V,这么小能做几个极?然而转速2300,这换向器的直径有多少?是怎么做的,工艺要求应该很高了。碳刷有多厚?
不会是电弧短路造成整流器损坏吧,不知道能否看到碳刷工作时的情况。
这样的功率,还是建议选择低压的比较好吧,比如24V的。

网友:
电机上加共模差模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6A700V的吧
15W小电机,即使赌转,也到不了多少电流,1A估计都到不了吧。
我只是觉得这电机参数有 ...

是的,堵转能看到是30W左右,但瞬间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24V 的话,又得搞一个电压器,这成本 有些问题。所以暂时不考虑24V的,另外还有一个220V 30W 的直流 电机共用这个直流。

网友:
我用过60W的,但是没赌转过
实在不行加个离合器
不过又是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间烧毁,不是靠摸外面器件温升看是否发烫的。
看似0.0秒,其实足够损坏了,
这些参数我们只能告诉你可 ...

谢谢!!!
也只能调了测试了!

网友G:
测电机的直流电阻,算出静态最大电流,加热NTC热敏电阻限制峰值电流,
电机在动态的时候情况更复杂,用10A/1000V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电机的直流电阻,算出静态最大电流,加热NTC热敏电阻限制峰值电流,
电机在动态的时候情况更复杂,用10A/ ...

已经打样10A 1000V的,  手头上 并了两个6A 1000V的 测试差不多两万次,暂时还没有发现坏的现象。

已经打算用 KBU1010 的测试, 堵转瞬间 ,万用表电压是超量程的(1000V),不工作时是300V左右。
是否有需要加1.5kE480CA 二极管(或是其他规格的)

网友:
一般是瞬间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是使用示波器来测试了,你用万用表来测试瞬间值?响音速度是不够的。 ...

好的,也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