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的矩形静态铜皮修剪

楼主(2017-09-12):
AD铺铜皮能不能Cadence那样能任意修剪。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对修剪AD铺静态铜皮的修剪的操作经验。望各位指点

网友:
PF的填充,是可以任意修剪的,试试吧

网友A:
或者其实你想用的是PR

网友:
同问 :PF的填充,怎样任意修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其实你想用的是PR

PR是缩写吧?具体软件上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不要想像allegro那么爽的操作静态铜了。AD中间REGION.拉拉扯扯外形勉强能用里边的诸如掏空等就不用想了。只能用多边形铺动态铜,动态铜中间倒是可以用放region的操作来掏空,实现都可以实现,但操作效率比allegro低低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PR是缩写吧?具体软件上是怎么操作的?

PR就是快捷键,键盘P然后R

网友:
AD 铺铜确实是一般!

网友:
PT画出外形后,用PR跟一遍

网友:
PR可以任意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