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Windows、ubuntu、黑苹果 3系统,虚拟机还是直接安装好?

楼主(2017-09-13):
最近在学习跨平台编程语言,要在linux和苹果下面做一些验证工作,需要装linux和苹果系统。

请教大家,是直接安装多系统好还是在windows下用虚拟机装linux和黑苹果好?

有没有完整点的教程? 电脑打算使用dell笔记本。

网友:
学习的话虚拟机比较好

网友:
那里有黑苹果操作系统下载呀,驱动咋办呢?

网友:
只是验证就虚拟机吧,苹果有镜像直接下来就能跑,黑苹果对硬件有一定要求,不然折腾驱动就类似

网友A:
装黑苹果就不要自己弄了,麻烦,可以淘宝上找个远程的,

网友:
真想玩的话,又不想折腾的话。我推荐用台式机装win 和 黑苹果双系统,并且用Mac OS 为主力系统,Mac OS 习惯了很好用,但是同时也不像吹的那般稳定,频繁重度使用下也是经常出各种问题的,甚至我觉得可能比win出问题还多,但是在没出问题的时候,真的比win好用。

装了两个实体系统后,同时在mac 系统中在装上 win 和 linu虚拟机。 尽可能的在mac下使用,mac 真的好用,但是一开始需要去习惯,多习惯一种os 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为什我推荐台式机呢。笔记本装osx 最大的问题是键盘和触摸板的适配,基本靠自己不太可能能适配到很好用,除非你懂这个。淘宝上花钱估计也很难适配到很好用。 我之前在神舟本上装过,而且结果令人满意,但是是因为又高手已经适配好了,且型号和我的一样,我是照搬的。

如果是台式机,只要不是特别旧或者特别新的电脑一般来说装OSX是非常简单的,装系统甚至比装win简单,装驱动也比win简单。装上系统后其实你的台式机就和iMac一样了,差别估计也就键盘不是标准apple键盘(但基本不影响使用),屏幕没有imac的好(这个不是绝对,也有人自己配的就是高端专业的屏幕)。对于前者很简单,最多买个二手 apple 键盘就行了。屏幕则看需求。

另外多说一句,基于上面的理由,如果要买apple的电脑,台式机我不推荐买imac,因为自己装黑苹果更经济,性能更好(稳定性基本没什么差别的)。不过笔记本的话mac book倒是值得买。触摸板真的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黑苹果就不要自己弄了,麻烦,可以淘宝上找个远程的,

满足一定的条件(一般很容易满足),很好装的。当然我指的台式机。淘宝也是不包完美的,所以我并不推荐在笔记本上装黑苹果。

楼主:
下了一个现成的Mac虚拟机硬盘i,已经跑起来了,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一定的条件(一般很容易满足),很好装的。当然我指的台式机。淘宝也是不包完美的,所以我并不推荐在 ...

请问一下如果不考虑触摸板,是否笔记本也可以和台式机一样安装呢? 我用笔记本时也是使用鼠标的,一般不用它的触摸板。

我们目前是在台式机的虚拟机里面运行的mac,非常卡。如果直接装双系统能顺畅很多,我打算在笔记本上直接格了全新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不考虑触摸板,是否笔记本也可以和台式机一样安装呢? 我用笔记本时也是使用鼠标的,一般不 ...

但是反过来mac中运行win是很流畅的,当然得是固态硬盘。

笔记本最大得问题并不是触摸板,是键盘,当然触摸板要是适配好那是很好用的,我笔记本也是使用鼠标的,但是装黑苹果就不用鼠标了,后果是鼠标的无线接收头因为没怎么用给弄没了。

是不是和台式机一样装不好说, 我的装法是不一样的。笔记本的装法我是在远景论坛找和自己一样的机器,然后用别人的设置安装的。当然也碰到了起不起来的,又得翻帖折腾。反正挺折腾的,还是有同样机型的情况下。

台式机就简单多了,我是偶然知道这个网站的 https://www.tonymacx86.com/threa ... el-based-pc.200564/  按照这个1,2,3。。。安装就是了。

看看台式机的步骤你就知道我让你用台式机的原因了:
Step 1: Download macOS Sierra  下载 这个是占时间最长的
Step 2: Create a Bootable USB with UniBeast  用UniBeast创建安装用的U盘(差不多就是一路下一步就行了),就是创建过程挺长的,好像10多分钟?
Step 3: Recommended BIOS Settings 简易的 BIOS 选项
Step 4: Install macOS Sierra  插入U盘开始安装,全自动 最后填下用户名密码什么的,10分钟一般就够
Step 5: Post Installation with MultiBeast  用 MultiBeast 安装驱动,自己选择下cpu,声卡,网卡等,然后下一步就行了。
Troubleshooting and Optimizations   其他问题和优化, 这个我装了几台机器,都没什么别的问题,除了关机和睡眠。这个按照文章解决下,其实不解决问题也不算大。
可以看出来,台式机其实真正安装包括驱动总共就10几分钟的事。

笔记本不清楚,你可以试试,多逛远景,但是折腾是少不了多。黑苹果需要的相关的系统知识我并不明白,只是经验之谈。就像我会装windows,但是我对window内核,驱动加载之类对机制一窍不通一样。

网友:
虚拟机吧,要不系统来回切是硬伤

网友C:
虚拟机方便,来个双显示器,这边查资料,那边操作,很爽的

网友:
抽空在台机上装黑苹果玩玩

网友:
ununtu桌面还行,命令行的话fb驱动好像没有加载,不能全屏。

网友:
要想完整体验还是要装不用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方便,来个双显示器,这边查资料,那边操作,很爽的

mac下虚拟机切换才爽呢,尤其是mac book,用惯了,在win下切换难受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下虚拟机切换才爽呢,尤其是mac book,用惯了,在win下切换难受死了

笔记本型号是 Dell Vostro 3550,这个mac的驱动或者适配文件好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型号是 Dell Vostro 3550,这个mac的驱动或者适配文件好找吗?

我看了远景,没有一样的机型,不知道有没有同系列的。真想装笔记本,有时间慢慢折腾吧,或者找淘宝(我没找过,不知道实际情况)

楼主:
淘宝花100左右据说可以装好。  装好多系统之后,如果重装了win7,会不会把原来的启动破坏了又要重装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远景,没有一样的机型,不知道有没有同系列的。真想装笔记本,有时间慢慢折腾吧,或者找淘宝(我没 ...

请问朋友,远景论坛注册需要邀请码,这个哪里可以搞到?

我在淘宝花了100多装了一个黑苹果,效果不好,usb驱动有问题,鼠标U盘都用不了。 CPU也不会自动降频。

想自己将来研究研究但是无法注册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常逛。但是在很久远的时候就注册过了,需要的话,我账号可以借你用。

不过还是坚持我的观点,用台式机装黑苹果,买 macbook pro。没有特别的理由不推荐买imac,同样也不太赞成用笔记本装黑苹果。

PS:国庆的时候我刚把我的黑苹果升级到最新的 10.13

网友D:
电脑性能够的话,linux 果断虚拟机。

虚拟机下跑新版本osx 图形性能不行,很卡。 推荐白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性能够的话,linux 果断虚拟机。

虚拟机下跑新版本osx 图形性能不行,很卡。 推荐白苹果 ...

之前一直以为苹果很高大上,今天用了一个白苹果,不知道是imac还是什么,像那种一体机。 速度居然比虚拟机还慢。 一看配置内存也有8G,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慢,一下子解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以为苹果很高大上,今天用了一个白苹果,不知道是imac还是什么,像那种一体机。 速度居然比虚拟 ...

嗯,一体机是 imac。

低配的imac 配的是 机械硬盘,当然 卡卡卡卡(机械硬盘的4K太差)。。。。   而且imac 不好拆机,自己换ssd 要把屏幕的胶打开,非常坑。

其他 机型的配的是 PCIE的ssd,体验上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单纯从流畅性上来说,win的机器 + NVME的SSD  流畅度也很好

网友:
内存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