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8.3.1 石皮角刀牛,测试可用

楼主(2017-09-13):
刚发布了8.3.2....

注意这个是8.3.1的,使用方式也与以前的版本不同,注意看文本说明文件。

网友:
PCB软件吧?免费的吗?

网友:
又出新了,有空再下载来用吧

网友:
谁用过了,说说看。

网友:
新版好用吗?

网友:
8.3.2能用吗?
8.3.1哪找?

网友:
楼主有8.3.2和谐吗?谢谢

网友A:
8.3.1和8.3.2和谐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1和8.3.2和谐不成功

我试了8.3.1是可以的,但还是有bug...而且不能再低级了
比如,工程文件目录里会把备份文件也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8.3.1是可以的,但还是有bug...而且不能再低级了
比如,工程文件目录里会把备份文件也显示出来... ...

我试的结果是,显示已是注册版本但还是有限制

网友:
又升级了

楼主:
8.3.2的也有了,是给main.js打补丁,不需要再动eagle.exe和ealgecon.exe了

main.js在\EAGLE 8.3.2\web\controlpanel\js

网友:
引用 楼主:
8.3.2的也有了,是给main.js打补丁,不需要再动eagle.exe和ealgecon.exe了

main.js在\EAGLE 8.3.2\web\con ...

试试这个补丁,谢谢分享

网友:
和谐表示以成功,但还是有限制,估计是我的系统出问题了,别人都可以,郁闷

网友:
其实EAGLE.EXE是要打补丁的才可以用的,ealgecon.exe因为在命令行下用的,一般也用不到,所以打不打无所谓

网友:
还是等下个版本再说吧

网友B(2017-10-18):
测试不行,需要重新生成才可以
EAGLE 8.4.0有新版本了

网友C:
不如KICAD,这个东东竟然布线没有在线DRC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KICAD,这个东东竟然布线没有在线DRC约束

8.4.0版 有了Live  drc,
可以完美得到离线版的subscription,不用打丁

网友:
试试这个补丁,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不行,需要重新生成才可以
EAGLE 8.4.0有新版本了

谢谢,试了下,这个subscription文件直接替换上还是提示登陆账号
是不是还是要延续8.3的给main.js打补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下,这个subscription文件直接替换上还是提示登陆账号
是不是还是要延续8.3的给main.js打补丁 ...

不是,我的意思要先破解后然后让软件自己生成可用的subscription,这样就完美了,然后再修复原破解的文件,就相当原文件没有打补丁,已经尝试两台电脑了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要先破解后然后让软件自己生成可用的subscription,这样就完美了,然后再修复原破解的文件 ...

能不能具体点啊,没用过呀。

网友:
这个pcb 怎么测量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具体点啊,没用过呀。

1.安装软件
2.破解
3.登录帐号,切换到离状态,可以在eaglerc.usr文件里保证Option.Offline = "1",这样离线不反弹
4.修改subscription里的时间,延长14天过期,多长自己随意,修改好后重新运行下软件,重新生成可用的subscription,可以保存下次直接拿来用
5.还原破解的文件
6.完成
优点:离线完美破解,缺点离线库不能下载实时更新,还有其实需要登录才显示的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安装软件
2.破解
3.登录帐号,切换到离状态,可以在eaglerc.usr文件里保证Option.Offline = "1",这样 ...

谢谢,马上下载玩玩。

网友:
8.4.1更新了,8.4.0可以丢掉了,这个版本更好用

网友:
太快了更新的

网友:
试试看,估计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安装软件
2.破解
3.登录帐号,切换到离状态,可以在eaglerc.usr文件里保证Option.Offline = "1",这样 ...

说实话,试了好几次还是不明白

1.安装软件,这个好说。
2.破解,用什么破解,还是用8.3.2的破解补丁程序吗?
3.登陆账号,是登陆自己注册的账号?登陆以后是可以选offline状态的,这时eaglerc.usr文件中Offline就是1。
4.subscription在哪里,是字段还是文件,字段eaglerc.usr或者main.js里都没有。文件的话搜了整个C盘都没有,在注册表里?

网友:
顶楼上,我也没有搞定

网友:
请askme普及一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试了好几次还是不明白

1.安装软件,这个好说。

1.EAGLE-8.4.1.subscription在下面目录
C:\Users\YourUsername\AppData\Roaming\Eagle
时间延长修改Expiration=2027-11-15T01:34:01Z,
离线模式Online=ture也要改成Online=false
2.破解自己修改软件里的两处地方
3.eaglerc.usr里Offline离线模式等破解好了再修改,新的8.4.1稍微改动了下,思路是这样,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EAGLE-8.4.1.subscription在下面目录
C:\Users\YourUsername\AppData\Roaming\Eagle
时间延长修改Expir ...

嗯,看过之后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