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坛友帮忙把AD设计的SCH和PCB转为Cadence能打开的DSN和BRD

楼主(2017-09-13):
有个文件需要各位帮下忙,AD设计的需要转为Cadence的格式,SCH到DSN,PCB到BRD。好像要用到PADS软件,无奈电脑没装这软件;或者是用较低版本的AD直接保存为Cadence格式,我用AD13尝试以失败告终。
我目前用的Cadence是16.5版本,只要不高于这个版本的都OK,再次感谢!

楼主:
我来顶起来哦

网友A:
帮你转成asc档了,打开cadence发现还是转不了,你先试试,不行我回去再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转成asc档了,打开cadence发现还是转不了,你先试试,不行我回去再帮你看看。 ...

我用Allegro导入PCB的ASC文件后,感觉效果很差,走线基本都是乱的。
原理图的ASC文件,我用PADS打不开,用ORCAD也没法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llegro导入PCB的ASC文件后,感觉效果很差,走线基本都是乱的。
原理图的ASC文件,我用PADS打不开, ...

回来试了几种方法都是不行,以前用过ORCAD画原理图,导入到pads画pcb图,反过来就一直没搞好!我传几个我转换过的文件,有用pads转过低版本pcb  sch格式的,有text文本格式的,有ad转成dsn格式的;你自己试一下,如果需要pads,我也可以传上来!

网友:
08年的时候尝试几个EDA软件互相转,后来发现根本不好用而且也没有必要,从此清静了很多年

网友B:
Allegro 转AD还是很方便的,这点AD做的好,其它的转Allegro那就麻烦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转AD还是很方便的,这点AD做的好,其它的转Allegro那就麻烦很多了!

也不是很麻烦;16.6 86号补丁以上以支持;17.2版本已支持
AD 原理图与PCB可以直接转换;前提是设计必须要规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