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C传导过不了。求教,MOSFET部分如何处理

楼主(2017-09-13):
测试结果如图, 辐射发射已经通过了。现在传导过不了,电路是我来公司之前外包给别人设计的,原先的电路图很乱。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大致的MOSFET部分如下图。  PWM控制的频率大概在34khz。  电源MOSFET部分没有作任何特殊处理,也没有加BCD吸收电路
我只是听说过BCD吸收电路,但是因为本人开关电源设计经验不足,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不知道BCD吸收电路具体该如何加

总电源进来有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然后开关电源板子上已经有一个压敏电阻 跟一个热敏电阻NTC10D,电源滤波器规格书上已经有X电容跟Y电容。 请大家帮忙看看
本人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不惜赐教

附上测试结果图 跟开关电源MOSFET部分反绘制的图纸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记得信号只有,辐射和传到。 哪有什么辐射发射、辐射传导。传导的话你应该把电源滤波哪一部分的图贴上来。

网友B:
超标的不多,
1、用粗的接地铜线可靠连接暗室的大地,可能要调换不同的接地位置。
2、让暗室的技术人员给你找磁环,穿进电源线;
3、铜箔纸包裹下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标的不多,
1、用粗的接地铜线可靠连接暗室的大地,可能要调换不同的接地位置。
2、让暗室的技术人员给你 ...

磁环扣过一个了  没有一点改善,这个属于低频干扰了,应该用磁环没有用。  铜箔的话可以减少辐射发射,但是对传导干扰没有效果 ,因为问题本身是从电源线上传导出来的,所以 用一根粗线接E地 也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信号只有,辐射和传到。 哪有什么辐射发射、辐射传导。传导的话你应该把电源滤波哪一部分的图贴上来 ...

电源滤波用的是现成的滤波器   网上买的那种接再AC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扣过一个了  没有一点改善,这个属于低频干扰了,应该用磁环没有用。  铜箔的话可以减少辐射发射,但 ...

接地线有用的,EMC吸收部分的能量要泄放到大地。

还有你的  EMC传导  这个名字不对吧

网友:
可以尝试AC两端加大Y电容,但这样同时会增大漏电流

网友:
传导的根源是,因为有阶跃电平,通过回路与地的杂散电容,流出去了。需要做的就是堵(提高阻抗,堵住电流流入LISN)和疏(减小阻抗,导流杂散电流)。
你这个半桥电路,不晓得谐振不,看不出你的问题在哪儿。快速、有效解决的办法,传导都在端口。

网友:
是RE辐射超标了吧;
4M/8M处重点整改下;
10MHz级的频点,套磁环改善效果不明显的;
变压器处定应有吸收电路的吧?
请有EMI整改经验的绕制的厂家,重新绕,绕变压器可是个技术活;
Q1/Q2功率管,用的塑封还是带裸露焊盘的?装有散热器?
散热器接地还是接了功率管的D?这家伙可是板上最厉害的天线的;
若能跟WE伍尔特的FAE/Sales熟悉点,EMC整改能事半功倍些。

网友:
超的是不是都是开关电源频率的倍频点?

网友:
这个超标基本都在低频,开关频率的倍频,加大X电容应该可以
后面5M附近的加大X电容之后再看,如果还不行变压器可以包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