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好一点的jilink

楼主(2017-09-13):
主要是调试stm32和nxp的arm,手上有st的简单调试器(几十块钱的那种),现在公司想买个好一点,几百块钱的那种,大家可以推荐一个吗?不希望老是掉固件折腾人。

网友:
去买个正版的.

楼主:
正版的大约多少钱?

网友A:
用网上的JLINK ARM OB原理图,自己打板做了几个,刷了三防漆,无外壳,用了快5年了啊,没有掉固件啥的,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网上的JLINK ARM OB原理图,自己打板做了几个,刷了三防漆,无外壳,用了快5年了啊,没有掉固件啥的,很 ...

ob  对最新的驱动支持好像有问题     为了能够rtt打印  不得不用jlink   v9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  对最新的驱动支持好像有问题     为了能够rtt打印  不得不用jlink   v9

我这个是公司用,没那个精力高这个,想买个稳定点的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公司用,没那个精力高这个,想买个稳定点的就好

原装的教育版也要2K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教育版也要2K多吧

坛里不知道有没有卖自己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里不知道有没有卖自己生产的

有也不敢声张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也不敢声张錒

这个改个名字就可以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改个名字就可以卖吧

要是钓鱼呢?马家还有不怕死的在卖啊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淘宝上20元不到的stlink很好用啊,就是坏得快
一次买四五个备着呗

网友:
个人可以用教育版,正版的也就四百五百

网友E: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 ... 899-1008-ND/2263130

http://www.mouser.cn/search/Prod ... irtualkeyJ-Link-EDU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detail/zh/segger-microcontroller-systems/8-08-90-J-LINK-EDU/899-1 ...

非常感谢,教育版本的有什么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教育版本的有什么限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教育版本的有什么限制?

Limitations

Licensing and Support

J-Link EDU may only be used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J-Link EDU does not include support.
However you may submit your question to the SEGGER forum.

Terms of use

You may use the J-Link EDU for non 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only!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means that you may not use the J-Link EDU and its J-Link softw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or for a profit organization or business purposes or other undertaking intended for profit.
direct or indirect within any other commercial environment (e.g. office).
to develop, debug, program or manufacture a commercial product (or parts thereof).
to use it to either earn money or reasonably anticipate the receipt of monetary gain from it.
Any other use of the J-Link EDU is prohibited and illegal! If there is any doubt if a certain use may be considered within the foregoing scope or whether your use of the J-Link EDU applies to an educational situation,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get in touch and consult SEGGER prior use.

For clarification purposes: A student using the J-Link EDU direct or indirect in a business or profit organization (e.g. company) is considered a violation of the scope of this agreement.

限制

许可和支持

J-Link EDU只能用于非商业目的。 J-Link EDU不包括支持。
不过您可以将您的问题提交给SEGGER论坛。

使用条款

您可以使用J-Link EDU仅用于非营利性教育用途!非营利性教育意味着您不得使用J-Link EDU及其J-Link软件:

直接或间接在利润组织或业务目的或为谋取利润的其他承诺。
在任何其他商业环境(如办公室)内直接或间接。
开发,调试,编程或制造商业产品(或其部分)。
使用它来赚钱或合理预期收到货币收益。
任何其他用途的J-Link EDU是禁止和非法的!如果有任何疑问,如果某种用途可能在上述范围内考虑,或者您使用J-Link EDU是否适用于教育情况,强烈建议您先与我们联系并咨询SEGGER。

澄清目的:在商业或利润组织(如公司)中直接或间接使用J-Link EDU的学生被认为违反了本协议的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imitations

Licensing and Support

你用什么翻译的!翻译得这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翻译的!翻译得这么好!

https://translate.google.cn/

网友G:
ob也可以RTT打印

网友:
正确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translate.google.cn/

非常感谢

网友H:
淘宝上买个V9,基本不掉固件。很好用

网友:
crack版的V9 才是正確選擇;價格便宜還可以在綫升級固件
正版的最低要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买个V9,基本不掉固件。很好用

有没有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9424&highlight=jlink%2B开源&mobile=2

重磅来了:承诺的Jlink V9开源固件来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9424-1-1.html

网友E:
搜一下就可以,还有好多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就可以,还有好多卖家

主要不知道会不会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不知道会不会掉固件.

我用v9好久了   没掉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ob也可以RTT打印

用最新驱动确实可以ob   打印     ,但是仿真就不能用了。跑一会就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detail/zh/segger-microcontroller-systems/8-08-90-J-LINK-EDU/899-1 ...

教育板相对于淘宝上几十哪种有哪些优势

网友I:
自己根据网上原理图做了个Jlink V9,用了几年没有掉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根据网上原理图做了个Jlink V9,用了几年没有掉固件的

自己做是不可能了,还是买淘宝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驱动确实可以ob   打印     ,但是仿真就不能用了。跑一会就断线

哦,我的没发现,都挺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哦,我的没发现,都挺正常的

你的哪买的    驱动版本多少     用的keil还是iar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jlink和St link都容易掉固件,我淘宝20块钱的从来不掉啊

网友(2017-11-20):
引用 网友B:
你的哪买的    驱动版本多少     用的keil还是iar

多年前自己做的,用的KEIL。驱动版本忘记了,很久没做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