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管线绕电阻发热测试

楼主(2017-09-13):
进行了一次电阻测试,看看温升到底有多少,每种情况都是稳定的功率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对于这个规格的电阻应该基本稳定了。
电阻,200W,30R,水平放置无遮挡。在15V,24V,30V下分别进行测试。室温26度,测试选取电阻中部最高温度做为记录值

网友A:
这才20~30瓦就这么高温度了,要是到电阻额定功率不得烧的通红

楼主:
30W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20~30瓦就这么高温度了,要是到电阻额定功率不得烧的通红

很多烙铁也才30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20~30瓦就这么高温度了,要是到电阻额定功率不得烧的通红

功率和散热条件决定了温度。

楼主:
33%和50%额定功率继续测试。
就不继续测了,50%时,电阻变色,2.5cm厚的桌板背面也有温升了

网友:
这种电阻是线绕的,有的时候都烧变色了也没事的。

网友:
看看发烫的时候电阻值变化有多大?

网友B:
康铜丝绕线电阻,低温度系数。楼主只是炫耀仪器的,报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铜丝绕线电阻,低温度系数。楼主只是炫耀仪器的,报价吧。

有啥可炫耀的,连热像仪都买不起

楼主:
上边一只加载到50%变棕黄色了,温度降下来又恢复了,看上去似乎还比下面没加载的更绿

网友C:
买个国产热像仪,够用

网友:
400度都没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应该安装的时候注意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国产热像仪,够用

优利德的热像仪好像也不便宜啊
而且没试用,效果很难说的清
以前朋友买了个FLIR one,好像算最便宜的了

网友:
热像仪的优点是对被测物体整个进行观察,比红外枪强多了,对于物体表面的温度分布有很好的探测能力,最便宜的热像仪也比红外枪直观。

楼主:
今天特意测量了一下1206贴片电阻的发热情况,比瓷管电阻的发热低多了。
测试条件:1206电阻100R,4只串联,几种电压给定情况下测量温升。PCB无多余散热铜箔部分,2oz厚,中间连线1mm宽度,电阻焊盘间距1mm,PCB水平放置电阻在上面,自然对流无遮挡。
使用Fluke ST20 max测试,环境温度22度。
25%额定功率(62.5mW),温升10度
50%额定功率(125mW),温升21度
100%额定功率(250mW),温升44度
但测试中发现个问题,贴片电阻温升的触摸感觉,与此前的瓷管电阻触摸不一样。贴片电阻温升44度(实际温度66度)时,手指只能在上面滑过无法停留,而瓷管电阻(使用阻燃漆覆盖,非玻璃釉型)表面70度时仍感觉没这个贴片热。
估计可能两种原因:
1、阻燃漆热阻大,传导效果不是太好,给人的触摸感觉温度偏低;而贴片电阻表面釉体光滑,两侧又有焊锡,触摸式无法区分是摸到了电阻还是两端的焊锡,导热快的焊锡自然会更烫手一些。
2、1206电阻表面比较光滑,热发射系数偏低,两端闪闪发亮的焊锡发射系数更低,导致了红外测温仪测试时出现了较大误差。
结论:小型贴片电阻额定功率时的温升,远小于瓷管电阻额定功率时的温升。在考虑设计的整体温升控制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选择该电阻的实际运行功率。

网友(2017-10-13):
测温仪测这么小的贴片电阻肯定不准

网友:
以前电子制作书上介绍做简陋电烙铁,就是用这些陶瓷管线绕电阻做.

网友:
应该是余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