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个木制主机箱分享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7-09-13):
材料4块木板,4条小木方,主板安装在木板上,可以用压缩气管剪一些高度一样的垫着主板,然后拧自攻螺丝,用了 几天散热没问题,一次做了两个,拆除主板检查就拧一边板4个螺丝

特点是比较小巧

网友:
这个不单单装起来,还要考虑电磁屏蔽,还是要金属的

网友A:
保温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没啥意义,太难看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到京东看看,有很多迷你主机,配置也不错,像海尔去悦系列

网友:
云悦系列,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温效果应该不错

考虑到散热,CPU风往里打,电源风扇把南北桥热量往外吸,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着火可真好了

网友:
手工打造  造价太高

网友:
创意不错,但外观不太好看,我是用的乔伯思迷你机箱,体积比较满意

网友:
嗯,挺好的.请问cpu也是自个木制的吗?

网友:
業務業務的木工手藝

网友:
又不好看又不实用。。。

网友:
考虑过灰尘和受潮吗?

网友:
小心放地上,长毛

网友:
实在不行去电脑城啊  买个2手的 50块啊  还是品牌的

网友:
玩玩还行,长时间工作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