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太阳能光伏片受到光照不均匀影响输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9-13):
有个客户要做一个太阳能的发电设备,但设备不是直接放在空旷地带的,而是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不同时间段内一块光伏片上都会受到光照不均匀的影响。
目前现象是一块15W的光伏片实际测试时在85K光强时输出有18.5V,600mA。但只要拿手指悬空遮挡一小块区域,在接负载的情况下电压就掉到8点几V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遮挡的光伏片没有工作内阻大影响到其它的。

目前设想是直接做一块PCB,一面焊接小片的光伏片,0.5V输出的, PCB反面加控制电路,检测每一路光伏片的电压,再根据电压来确定串并联,但这样感觉复杂了点
名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可以确定的是光照是不均匀的,效率可以降低点

网友A:
现在一般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不是都有MPPT功能吗,还需要你们想办法?

网友:
应该先串后并比较好操作啊,小串尽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不是都有MPPT功能吗,还需要你们想办法?

这个和MPPT功能没什么关系啊,  光照不均匀导致效率下降一大半, 跟充电方式没关系,是发电这一块啊,原来就是多片小光伏片串联的

网友:
用MPPT能补偿一部分 因为MPPT能变内阻,尽量找到最优内阻

网友B:
电池板遮挡了,内阻就变大了

网友:
全部太阳能电池并联,不过电流是在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板遮挡了,内阻就变大了

几W的没啥意义,MPPT控制器自身消耗也不小,假设光伏板就只能输出5W功率,你的控制器工作的功率都0.5W了,那么占的比例很大,相反,如果是简单的PWM控制器,功耗相对小很多

针对楼主这种貌似比较难解决,需要用单片(0.45V)少串联几个并行工作,以免一块受影响,其他的也跟着遭殃。也就是升压模式,输出并在一起,可以的话单个电池片反向并联肖特基

网友D:
解决局部阳光阴影,一般是在每个或每几个一组,并上旁路肖特基二极管,你看一下商品大功率太阳能板的背面就可以发现,一般在接线盒内,当然那个是几串才有一个旁路二极管的,一块板基本是有三个-五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W的没啥意义,MPPT控制器自身消耗也不小,假设光伏板就只能输出5W功率,你的控制器工作的功率都0.5W了 ...

对,目前思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局部阳光阴影,一般是在每个或每几个一组,并上旁路肖特基二极管,你看一下商品大功率太阳能板的背面就 ...

不是太明白并二极管的作用,防止某组不工作时电流反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明白并二极管的作用,防止某组不工作时电流反向吗

旁路,不知道你输出电压要多高。根据厂家组合接线方式不一样,一般光伏板接线盒至少有1到2个二极管,用1个那说明是串并联一起了,所以需要1个;也有2个的,那就是整块板子分为两部分,板子先串再并的

网友E:
如果对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加毛玻璃或匀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加毛玻璃或匀光片。

损耗太高了

网友:
这样只能是并联,然后用这0.5~0.8V单片电压来升压了

网友:
试试太阳能发电纸,CIGS薄膜技术,光效比单晶和多晶的要低一些,可弱光下工作,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路,不知道你输出电压要多高。根据厂家组合接线方式不一样,一般光伏板接线盒至少有1到2个二极管,用1 ...

是指哪种方式接二极管?

网友:
串联太阳能板子,对每个小板子进行电压测量,小过某一电压值得,则直接用MOS开关管短路掉(或继电器),这样可以避开部分受挡光引起的内阻增大问题吧,只是人为复杂了些,会不会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哪种方式接二极管?

都不是,是反向并联,你这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是反向并联,你这就错了

这样接吗,不是太明白

网友F:
订制组件,每片电池加旁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订制组件,每片电池加旁路二极管

二极管是以我楼上图片方式并入吗,我到时买几十片单片的光伏片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以我楼上图片方式并入吗,我到时买几十片单片的光伏片测试下

是的,用肖特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吗,不是太明白

对的,电视从正极流向负载,然后回到负极,所以当你光伏板其中的一节被遮挡了,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流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电视从正极流向负载,然后回到负极,所以当你光伏板其中的一节被遮挡了,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 ...

我怎么感觉是左侧电势高,应该从左侧流向右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是左侧电势高,应该从左侧流向右侧

对电池内部来说当然是从负极到正极,不然正极的电出来后回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