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nrf52832/SDK11.0进行DFU空中升级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1. 加入了DFU服务,已经可以控制实现APP复位进入到DFU方式。
2. 编译了两个文件X1A.zip和X1B.zip升级包(两个升级包的编译代码只有广播设备名的区别,没加版本区别),并且有过 从 DFUTarg(bootloader)空中升级到X1A,然后X1A复位回到 DFUTarg,再升级到X1B的过程(仅仅实现了1次)。

使用的工具是,nrf connect+nrf toolbox。

第1个问题是:nrf toolbox升级是经常卡住在下面的界面,请问大家,空中升级还有没有更好的支持软件?

第2个问题是:X1A复位回到 DFUTarg时,设备广播名显示的是N/A。第一次从 DFUTarg升级是是有正常显示名字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3个问题是:以上用的bootloader是SDK11.0原生工程,未做任何改动,(未做改动发现bootloader运行时,电流特别大十几mA,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工程的电流调小一点,我的发射器用的是纽扣电池,太损耗寿命了)。

网友A:
1、nrf connect+nrf toolbox  就是最好的工具,没有比官方这个更好的啦
2、IOS 的名字有缓存,在显示上次的名称
3、你要看一下原理图,修改bootloader ,  去掉漏电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rf connect+nrf toolbox  就是最好的工具,没有比官方这个更好的啦
2、IOS 的名字有缓存,在显示上次的 ...

我现在用的是安卓的手机。所以没有缓存名字,现在搞不懂为什么第一次能显示DFUtarg,第二次从APP回到bootloader就不显示名字,(而且安卓能搜索到,用苹果甚至都搜索不到设备)。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广播名DFUtarg是放到广播包里面还是响应包里面的,应该都不影响,显示的是N/A就是广播包里面没有包括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广播名DFUtarg是放到广播包里面还是响应包里面的,应该都不影响,显示的是N/A就是广播包里面没有 ...

可是第一次更新的时候有显示正确名字啊,从APP复位后就没有了!

网友A:
我用例程是正常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例程是正常的哦

是SDK11.0 的 bootloader么?有改动吗?

网友:
Bootloader升级完成后负责跳转,也就是说你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的东西在App依然有效

网友B(2018-06-12):
遇到问题2,有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问题2,有解决不

手动方式没有解决。
后来直接用nrf connnect 主界面右上角的DFU功能,一键完成所有升级,算能满足我的需求了,就没有再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