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焊台的几个技术疑问

楼主(2017-09-13):
最近想买一台热风枪焊台,但有些指标疑问:
1.之前有遇到焊台温度不够,导致焊接不方便,这个是由于电热芯坏了导致还是功率不够?
2.焊台的功率消耗是越高越好,还是焊接温度够不够只与电热芯有关与功率无关(有发现一些焊台功率低但还比功率高的贵)
3.目前市面上值得推荐焊台有那几家?

网友A:
用于无铅板子就要功率大一些的、风嘴不要用很小和很大的、主机有气泵的会比手柄有风扇的好用。
1:觉得温度不够就把热量调到最大档、风量调低档再测量风嘴的温度。
3:推荐快克、白光、宝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无铅板子就要功率大一些的、风嘴不要用很小和很大的、主机有气泵的会比手柄有风扇的好用。
1:觉得温度 ...

我们用的都是无铅的。

网友:
买白光热风拨焊台,4000左右的。懂得自然懂我的这句话,不懂得永远不懂,因为没用过永远不知道差距如此之大。把电烙铁与热风枪全部换成进口白光,不要顶级也要好的。焊锡也买进口的,反震就是买进口白光就不会错。就当买水果机了

网友B:
楼主最好说说焊接什么板卡和什么元器件,大家才好推荐。

网友:
真心没觉得气泵比手柄风扇好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楼主,那就说说热风枪的重要特性1温度的了可调节与自调节能力与稳定度2气流温度是否均衡不要中间热边上冷,那样容易吹糊,要用旋转的热风气流,还要可控恒定的流量,还有喷口的大小。3输出功率要与焊接的东西成正比,5焊接周围不能有大的气流波动,更不能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说说焊接什么板卡和什么元器件,大家才好推荐。

0201的阻容感,12层板,IC都是BGA的,MOS都是QFN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说说焊接什么板卡和什么元器件,大家才好推荐。

想搞清楚功率与电热芯的关系,这方面的知识好少,现在的厂家保密很好或者关注并深入了解的人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楼主,那就说说热风枪的重要特性1温度的了可调节与自调节能力与稳定度2气流温度是否均衡 ...

板层多,散热太快,一般的络铁或者一般的焊台都搞不懂,之前搞了一个白光的络铁焊接地很勉强,用quick的四芯很轻松。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层多,散热太快,一般的络铁或者一般的焊台都搞不懂,之前搞了一个白光的络铁焊接地很勉强,用quick的 ...

一般的络铁或者焊台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楼主,那就说说热风枪的重要特性1温度的了可调节与自调节能力与稳定度2气流温度是否均衡 ...

你这个我明白,都是体验过程中得到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从指标上看如何选择!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预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