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Layout 快捷键运行脚本 VB Script 讨论

楼主(2017-09-13):
PADS Layout 使用的是 VB Script 脚本,在实际工作中挺好用的。
但是现有一个问题,脚本一定要使用鼠标点才能运行。
目前没有找到使用命令或快捷键的方式运行脚本。
如果有对脚本感兴趣的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在 Google 找了一圈,目前只有一个思路。
将 Script 设置为 In Menu,再录制一个宏,将宏设置为捷捷键。

参考来源: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thread/6373

网友A:
打车问个问题,PAD同时打开几个文件时, 脚本如何区分不同的文件? 直接调用经常会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车问个问题,PAD同时打开几个文件时, 脚本如何区分不同的文件? 直接调用经常会错乱 ...

是不是偶尔出现错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偶尔出现错乱?

不是偶尔错乱. 而是脚本好像是按文件打开先后顺序来识别的.
比如, 先打开A文件, 再打开B文件;  这时在B里面调用脚本, 操作的却是A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偶尔错乱. 而是脚本好像是按文件打开先后顺序来识别的.
比如, 先打开A文件, 再打开B文件;  这时在B里 ...

那可能是 程序出错了,我刚刚试了,分别在每个打开的 PADS Layout 中运行脚本,都是对应当前文件。
你可以测试一下。
另外是你是精简版还是完整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