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不同厂的分单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7-09-14):
现在嘉立创貌似搞了很多个分厂,下单后可能会分在不同的厂生产。
这样的话,同一天确认的订单绑定发货就成了一句摆设。
如果能提前知道分在哪个厂子生产的话,可以适当规避风险降低运输费用。

现在的情况是不付款不告知在哪个厂生产,付款了就不能改运输方式。

网友:
分单原则是根据各工厂不同的定位来进行区分的,当然下一步进行优化,对于同一个工艺的板放在同一个工厂生产(需求以提,还没有开发)
1)新圩工厂(主要定位在于单双样板,沉金板,杂色吧)
2)大亚湾工厂(所有的多层板,无论样板还是小批量,及常规板厚1.6,1.2,1.0,双层主要是绿色)
3)先进(主要定位在,以新圩工厂类似,杂的订单安排在先进工厂,单面板大部分在先进)

然后拼板是按软件自动选择拼版,没有设定客户这个因素,现在是软件自动计算,那样利用率高,就怎么拼,后面会加一个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