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芯片不同时上电,SPI通信。会有问题么。

楼主(2017-09-14):
如题,一般管脚上都有保护二极管,一个芯片先上电,SPI有了输出,会倒灌么,会产生闩锁效应么

网友A: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很容易被忽视。
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倒灌电流,从而影响迟后上电设备的复位可靠性,或者在设备断开电源后仍然在非正常工作。
至于能否发生闩锁效应需要看双方接口的具体情况。目前一般 IC 端口闩锁触发电流可以做到100mA以上,所以不太容易触发闩锁效应。对于驱动能力较强的SPI输出接口,我一般会串联几十欧的电阻以确保安全。
现代控制类MCU,I/O端口在上电复位期间通常默认配置为浮空,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该问题。

网友:
有问题。

带上电序的器件之间通信都要注意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很容易被忽视。
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倒灌电流,从而影响迟后上电设备的 ...

谢谢。理解的很深刻啊

网友:
程序上很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