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晶体的问题,晶体买回后上面写12.5P电容

楼主(2017-09-14):
是不是直接两端跨接12.5P电容对地?接15P可以吗?

网友A:
一般场合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晶体负载电容是指并联在晶体两端的等效电容值,两边分别接一个到地的话,要按两个电容串联后的容量计算,因此12.5p负载电容的晶体应该接两个25p的,一般考虑有其它杂散电容就用22p,这个是最常见的负载电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场合应该没问题吧

谢谢,有影响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负载电容是指并联在晶体两端的等效电容值,两边分别接一个到地的话,要按两个电容串联后的容量计算,因 ...

谢谢,你说的较细,不过我看别人电路全接15P。有几个晶体,所以这个12.5的接15P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较细,不过我看别人电路全接15P。有几个晶体,所以这个12.5的接15P也可以吧。 ...

影响不大,可能频率偏个一两百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可能频率偏个一两百Hz。

对头。我所有晶振一律22pf电容。。。

网友D:
是32768的晶振吗?是的话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E:
晶振是挑选出来的。如果使用12.5pf频率最准确。到实际中影响都会 都会调整。在射频电路对晶体和负载电容都有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晶体负载电容是指并联在晶体两端的等效电容值,两边分别接一个到地的话,要按两个电容串联后的容量计算,因 ...

据说负载电容是串联模型,所以实际应用是翻倍的。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我一般就是负载电容乘以2,减去5.……

网友H:
你这电容哪个公司的产品?我们买的便宜货从来都没有标电容。STM32的RTC需要6pF左右的晶振,否则起振不稳定

网友I:
负载电容哪能随便选
负载电容/2-杂散电容(3-5P)=晶振负载电容;
对频偏要求严格的场合,最好用频率计测一下(测试的时候要考虑频率计探头的输入电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可能频率偏个一两百Hz。

谢谢,有的说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头。我所有晶振一律22pf电容。。。

没出问题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32768的晶振吗?是的话还是有误差的。

是的,我看32768,4M,8M 等都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是挑选出来的。如果使用12.5pf频率最准确。到实际中影响都会 都会调整。在射频电路对晶体和负载电容都 ...

是吧,那接15P 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负载电容是串联模型,所以实际应用是翻倍的。

有的两倍还要减个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我一般就是负载电容乘以2,减去5.……

很多你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电容哪个公司的产品?我们买的便宜货从来都没有标电容。STM32的RTC需要6pF左右的晶振,否则起振不稳定 ...

KDS的,名牌的都标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负载电容哪能随便选
负载电容/2-杂散电容(3-5P)=晶振负载电容;
对频偏要求严格的场合,最好用 ...

无线应用肯定要测,我单片机没那么严。

网友J:
如果是STM32上用32.768khz的晶振 ,这个是有讲究的,
STM32上的32.768khz要小于7pf,不然会有时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STM32上用32.768khz的晶振 ,这个是有讲究的,
STM32上的32.768khz要小于7pf,不然会有时不起振。。

是吧,我用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STM32上用32.768khz的晶振 ,这个是有讲究的,
STM32上的32.768khz要小于7pf,不然会有时不起振。。

也不仅仅是负载电容这么简单,跟晶振的ESR等参数也有关系,总之,振荡器的增益裕度要满足MCU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