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纸上面的走线编号怎么看?

楼主(2017-09-14):
尤其那个5.几 4.几是什么意思?大概知道前面的数字代表图纸在第几页后面就不懂了一头雾水

网友:
看看图纸边缘是不是有A、B、C,1、2、3等标志,一般是表示区域,就像经纬度坐标,参见象棋棋盘的标示方法

网友A:
EAGLE图纸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GLE图纸标注

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B:
比如  5.1A 就是第 5 张图纸的 横向1 纵向A 方格里。 位置信息更具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  5.1A 就是第 5 张图纸的 横向1 纵向A 方格里。 位置信息更具体些。

谢谢,可是PDF上面没有ABC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