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解决Jlink下载失败的经验

楼主(2017-09-14):
        Jlink,德国Segger公司开发的ARM调试利器,由于它涵盖了几乎所有的ARM芯片调试,想必各位菜鸟、大侠都有这么一款人见人爱的利器。
        但是,Jlink也有不争气的时候,当你编译好工程,连接好Jlink,点击Download或Program时,哐叽一下失败了,此时此刻那心情是多么痛苦。
        短暂的痛苦不是痛苦,漫长的痛苦才是正真的痛苦。今天,发表此贴,总结一些解决Jlink下载失败的经验,以供追忆和回溯,同时抛砖引玉。

楼主:
    Jlink在的物理调试通道是这样的,电脑<->USB下载线<->Jlink<->排线<->目标板,物理通道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常,都会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A:
拔掉重插,不行再插

楼主:
    <一>电脑异常
    1.1电脑电源干扰太大。
        记得第一次使用Jlink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掉在这个大坑里。当时,宿主机是一台有五六年笔记本,为了保证驱动安装成功,特别从Segger公司官网下载了驱动,驱动下载后就在桌面生成了J-Link ARM和J-Flash ARM图标。整个JLink物理通道连接完毕后,一点击J-Link图标就会提示“resynchronous。。。”的信息,大概意思是调试器在不断地寻找目标板进行同步。驱动没有安装成功?调试器是个砖头?将目标板和手中的JLink移到别人的机子上,竟然可以下载,说明不是调试器的问题,那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吧。于是新老版本的驱动试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尝试连接目标板,还是提示“resynchronous。。。”的信息。就这样,接下里的一个月时间里,下载都是在别人的机子上完成的,那个痛苦啊。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笔记本没有接通AC电源,电池供着电,这样的情况下竟然可以成功下载了,这是无语啊。后来反复测试,接通了市电肯定歇菜,直接电池供电就OK。基本可以断定是笔记本的电源老化对USB接口电路产生了干扰。
        总结:”电路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都出自电源上“,这个是前人总结的经验,说得太NM有分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重插,不行再插

赞一个,这是个很通用的方法。但有时候会烧坏JLink固件,需要重新刷固件。

楼主:
    1.2驱动版本不对。
        这是很多网友总结出来的,但是我几乎没碰到过。不管是用Segger自带的J-Link小软件,还是Keil MDK之类的集成平台,尝试连接并下载时,软件会自动将已安装的驱动版本和JLink下载器的固件版本进行对比,都会提示是否自动更新固件版本。一般点击“是”进行自动更新固件,更新完毕后方可下载。
    1.3IDE参数设置问题
        IDE的参数设置不正确,也会导致失败,这是初学者会经常碰到的问题。以Keil MDK为例,需要重点设置的几个参数有接口类型(JTAG 或 SWD)、编程算法(指定芯片容量编程类型)。这个网上有比较多的介绍,这里不复赘述。

网友B:
我失败的经历都是USB线有问题,买了几根55元一条的USB线,现在不出现USB不能识别的问题了。

网友C:
买个正版的JLinK,解决楼主所有烦恼,我手中的正版V8就没有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正版的JLinK,解决楼主所有烦恼,我手中的正版V8就没有这种事

多少钱?

网友:
不需要JLINKV8正版,淘宝个V9就很稳定了。

网友:
好像我用盗版v8的swd烧写时,swd线长超过300mm不好用。但用V8烧出来的三线SWD,线线长据说接近1米都正常

网友:
最稳定的是Jlink Arm OB,以及Jlink V9.我使用从没出过问题,在公司用V9,家里用OB。

网友:
都是小问题嘛。遇到最头疼的就是jlink丢固件的问题了。参考网上方法,最近只接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失败的经历都是USB线有问题,买了几根55元一条的USB线,现在不出现USB不能识别的问题了。 ...

    <二>USB下载线异常
    2.1USB下载线没有屏蔽
        正版的JlinkUSB下载线有一端是带有磁环的,可以起到抗高频的干扰,这种干扰既可以是设备本身流出的,也可以是外界进入的。好一点的下载线还有金属铠甲,如下图所示,左边的下载线带有磁环,右边的带有磁环和金属铠甲。
        下载线有那么个磁环疙瘩套在那里,就一定真实、可靠吗?
        有一回苦于没带标准的USB下载线在身边,在公司的角落里翻出了一根旧的USB下载线,样子和图片左边的那根一模一样。好吧,接上下载线,连接好目标板,准备自信满满的下载程序,结果又是“哐叽”下砸了。
        这次,从J-Link ARM连接的窗口信息来看,可以看到JLink的固件版本信息,编译日期等,但是识别不了目标板,读不出JTAG或者SWD口的信息。似乎可以推断:下载器、排线、目标板这个通道上存在问题。那一天,就在下载器、排线、目标板上捣腾来倒腾去。。。
        第二天,换了根比较新的USB下载线,居然可以正常下载了。尝试着把旧的USB下载线解剖了,金属铠甲肯定是没有的,当拆开所谓的“磁环”时,一脸懵逼,这“磁环”就是一填充的橡胶!虽然不敢断定是缺乏磁环导致旧USB下载线下载失败,但是这种以次充好的做法实在恶心。
        后来,几乎都一直在用带金属铠甲和磁环的USB下载线,稳定性挺好的。

楼主:
    2.2USB 4芯下载线断裂
        曾经有那么几回,能够下载程序几乎是一个随机事件,重新插拔下USB电缆有的时候可以下载,有的时候就不行。当时一直怀疑是干扰严重,才导致了这种随机现象。直到一次,无论怎么插拔USB电缆,JLink不能彻底下载了,Jlink变砖头了?但是JLink的工作指示灯是亮的,并没有频闪或者呈现红色。稍微摆弄了下Jlink,这次连工作指示灯都灭了!!!靠近JLink看一看,竟然USB下载线连接JLink一端,绝缘外套外露,里面的USB 4芯电缆断裂了
        汗,这个坑真是掉得深,重新换了根USB线,下载程序OK!

楼主:
    <三>JLink异常
    3.1Jlink驱动程序版本太低
        Jlink驱动程序版本太低的话,连接到PC上下载程序,下载工具(Keil 或者J-Link Flash)通常会提醒版本太低,需要升级驱动程序,否则会禁止下载。出现相应的升级对话框,允许升级即可。
    3.2JLink的固件彻底损坏
        JLink的固件彻底损坏时,其指示灯会频闪或者灭掉,J-Link ARM里面看不到任何固件版本信息。碰到这种情况通常需要刷固件,针对V8的固件烧写步骤和工具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