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芯片没有做按键的防抖动处理的吗?

楼主(2017-09-14):
鼠标用久了就会单击变双击。好多鼠标都是这样。

网友:
拆开加电容吧.

网友:
是为了满足高速响应性能。你给并个小电容就能增加延时,但是手速快的绝对把你的鼠标喷成屎。

网友:
单击变双击,拆开抹点点wd40就好啦,我中间滚轮抹了一丁点,1年多了现在还是很顺滑

网友:
该换个按键了。。。高端点的鼠标都可以单独换按键,

网友:
我加过电容,无效.

我一般是对掉一下左右键,最近学会拆开鼠标的微动开关,清洗下。

网友:
以前的鼠标按键都有消抖,随着游戏的发展对按键响应的高速需求而取消了

网友:
那他这个怎么实现按下只相应1次的呢?

楼主:
消拦抖就算20毫秒也好 ,我就不信游戏的双击速度快过20毫秒

网友:
该换鼠标了,或者自己买个微动,好的微动也就几块钱,鼠标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
按键坏了。鼠标有消抖处理,必须要有。

网友:
9楼的,游戏分秒都要命。lol都是1秒分输赢的。知道血手幽灵鼠标不,就是为了消除按键去抖动的延时于是用光动开关,就是为了加快响应。

网友:
我试过联想的一个鼠标,换按键和加电容都无效,后来果断放弃了

网友:
9楼没玩过CF大神过招几个20mS死几次了

网友:
一般是并联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不用拆开,从微动开关那个小动块的缝隙加入一些润滑油就行了。

网友:
刚看到JLC有,下次顺便买两个

网友:
机缘巧合下,个人玩过一些比较高端的鼠标~~~

一般来说,按键失灵,都是用过一段时间了,此时就算换新的微动开关,但是由于原来塑料模具按键和开关接触地方的磨损,手感也恢复不到原有鼠标的状态了。。。。

so,有追求的人,按键失灵的时候,就该二手货出掉,买新的了。。。。

网友:
我一般是淘宝上有优惠券的那种游戏鼠标,碰上有优惠券的时候,不到10块钱还包邮那种,去年买的6.8元包邮的6键游戏鼠标,一次撸了6个,现在刚刚用坏一个,一个鼠标能用小半年,不好用就扔了换新的,手感啥的感觉和几十块钱的那种有也没啥区别,没必要浪费时间去纠结这个事,就算是为快递公司做贡献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微动吧,我两个鼠标都是买来就换,分别用了2.5年和3.5年了(天天用)。
最早帮朋友换的已经6~7年了。感觉上是用不坏的。。。

网友:
我的做法是并联小电容,很有效。

网友:
为了多卖鼠标

网友:
鼠标就用串口鼠标是用过一个飞利浦的,从圆口开始一直用罗技,一直以来都是自带鼠标、鼠标垫上班。

换鼠标按键,可以考虑卖欧姆龙的,或者樱桃的

网友:
坏了就自己换按键,平时都是淘宝买几个按键备着

楼主:
刚刚测试过,并了只1U电容,单击时有拖拉痕迹,即单击文件时会拉动一下的感觉,估计是有个按下的延时。换了0.22U后感觉正常了。不过最好还是换新鼠标。省心,也不贵。每种鼠标需要的电容值应该不一样,取决于上拉电阻值。

网友:
换新鼠标不是个好选择, 买一些比较好的微动开关换上去比你买新的要好,我买的10元的微动手感感觉比我原来还要好一些, 我的鼠标是 赛睿(SteelSeries)Sensei RAW,花几十就能让一个好几百的鼠标满血复活还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网友:
看了你们说的,我觉得我好浪费,都是备好几个20元的戴尔,坏了或者有问题了就扔掉换新的

网友:
换微动或喷点WD40

网友A:
可以在鼠标属性里修改双击的速度,改慢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鼠标属性里修改双击的速度,改慢一点就可以了

无用的,调成最慢还是一样。

楼主:
电容调成0.47U效果比0.22U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用的,调成最慢还是一样。

那是鼠标开关烂了,防抖都不行的,换吧。开关都是有寿命的,用垃圾开关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鼠标开关烂了,防抖都不行的,换吧。开关都是有寿命的,用垃圾开关就容易坏 ...

那个参数不是限制双击的最短时间,是用来设置双击允许的最长时间。

网友:
可否换另一只手操作来试试?

网友:
换按键,或者滴点酒精里面洗洗也可以用段时间

楼主:
加了电容虽然把90%的单击变双击解决掉,但还是用得不爽。今天终于换成了50M次的欧姆龙微动开关,初步使用看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