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监护仪传导骚扰超标解决

楼主(2017-09-14):
如上图把上图圆柱形的等电位柱接到外部地面上的铁板后传导10-20m鼓包问题解决。等电位柱是接到pe也就是机器里面的实地。

解决后的波形,余量至少有10个db。
说明机器内部接地与电源接口pe接触不良。理论上接了电源线里面的pe和等电位柱接地的效果是一样的,实际上测试结果说明电源口的接地没有外面等电位柱接地效果好。

网友(2023-01-12):
请问下,之前是哪个频率超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