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柔性PCB座子怎么拆?

楼主(2017-09-14):
如题,飞机炸了,云台被摔烂。。由于飞机被改装过,所以不能指望保修,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折腾了一个小时之后发现如图所示有一个连着柔性PCB的座子。不知道怎么拆?求救。

网友:
就是一个B2B的座子吧,向上扣

网友:
这个不是一撬就开了吗?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是向上扣的么?

楼主:
是的,往上轻轻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