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医疗电源适配器品牌推荐的吗?

楼主(2017-09-14):
买了个明纬的医疗电源,竟然单独测试RE都过不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品牌推荐的,我需要5V 2A就够了,但是一定要过医疗电源电磁兼容的RE和CE测试。多谢!

网友:
有个深圳的 龙星辰的适配器    可以试一下,他们的服务也蛮好的

网友:
深圳市龙星辰电源有限公司  可以问问,我们公司的产品用他们的

网友:
用ldo 肯定过了

网友:
明纬还好吧,用24V/5A的导轨安装那种,用来带产品打静电没事,台式的一打就死,还打坏过。你是不是选的体积很小的那种,一般体积小滤波什么的就不好做。

网友:
明纬医疗适配器竟然都过不了,那我在做的产品用的明纬带外壳的普通开关电源岂不是肯定过不了了

网友:
上海明纬还是台湾明纬的,听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们用的cosel

网友:
TDK 的医用电源可以试试

网友:
搭车同问,我的需求是12V 10A 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医疗器械行业

网友:
求问江浙沪这边有做医疗电源的厂家吗?

网友(2018-05-13):
powerbox,tdk,台湾明纬

网友:
我以前也做医疗器械,用的台湾的Skynet电源,过了医标的

网友:
我们的设备都用TDK的

网友:
搭车问一下,医疗电压是否要去Y电容?

网友:
日本cosel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