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ASTILDA 使用STM32作为主控的开源密码管理器

楼主(2017-09-14):
官方网站
https://www.pastilda.com/

How does it work?

Pastilda has two USB slots: one to connect keyboard, one to connect it to your PC.
So, your OS recognizes Pastilda as composite device:
a keyboard and a flash drive.

And your real keyboard now is visible just for Pastilda, your PC doesn't see it at all.

On flash drive you should store KeePass 2.x portable app and encrypted KeePass database (.kdbx file).

In a regular mode, everyting you type on you keyboard translates through Pastilda to your PC.

If you need to sign in, you need to switch to "Pastilda mode".
To do that you have to set your mouse cursor inside a login textbox and then type combination Ctrl + ~.
After that, Pastilda will ask you to enter password from your KeePass database.

If password is correct Pastilda decrypts your database and you can start to navigate trough it with arrows left, right, up and down.
As soon as you find login you looking for, you should type Enter and after that,
Pastilda automaticly substituted the corresponding password in password textbox and enters you account.

If password is incorrect Pastilda will offer you to enter password again.
So, you can either continue to enter password or go back to regular mode by pressing Esc key on your keyboard.

它如何工作?

Pastilda有两个USB插槽:一个连接键盘,一个连接到您的电脑。
因此,您的操作系统会识别复合设备:
键盘和闪存驱动器。

而现实的键盘现在只能用于Pastilda,你的电脑根本看不到它。

KeePass 2.x便携式应用程序和加密的KeePass数据库(.kdbx文件)。

在常规模式下,您在键盘上键入的功能可以通过Pastilda转换到PC。

如果您需要登录,则需要切换到“Pastilda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将鼠标光标设置在登录文本框中,然后键入组合Ctrl +〜。
之后,Pastilda会要求您从您的KeePass数据库输入密码。

如果密码正确Pastilda解密您的数据库,您可以开始通过箭头左,右,上和下滚动。
一旦你找到你正在寻找的登录,你应该键入Enter,之后,
Pastilda自动替换密码文本框中的相应密码,并输入您的帐户。

如果密码不正确,Pastilda将提供您再次输入密码。
因此,您可以继续输入密码或按键盘上的Esc键返回常规模式。

Features & Specifications
Security:
open-source hardware and software - you can trust Pastilda
never reveals the master key to the host
decrypted data stays on board, unreachable by malware
Usability:
summon Pastilda’s menu to any text field
Compatibility:
simulates a common keyboard, so it works with most systems by default,
requiring no drivers or client software.
works with command line interfaces, BIOS, etc.
MCU: STM32F415
Connectivity: 2 x USB 2.0
Memory: microSD card slot up to 32 GB
Dimensions: 20 mm x 60 mm x 12 mm
Weight: 50 g

特点和规格
安全性:
开源硬件和软件 - 您可以信任Pastilda
从来没有揭示主机的主密钥
解密的数据保留在板上,不可达到恶意软件
可用性:
将Pastilda的菜单召集到任何文本字段
兼容性:
模拟普通键盘,因此默认情况下,它与大多数系统配合使用,
不需要驱动程序或客户端软件。
使用命令行界面,BIOS等
MCU:STM32F415
连接:2 x USB 2.0
内存:microSD卡插槽最高可达32 GB
尺寸:20mm x 60mm x 12mm
重量:50克

相关网页

https://www.crowdsupply.com/third-pin/pastilda/crowdfunding

硬件和固件
https://github.com/thirdpin/pastilda

https://bitbucket.org/thirdpin_team/pastilda

这个是带SD卡的电路图,没有找到PCB文档

网友:
沙发,好高大上呀。

网友:
一直在用keep ass,之前无聊yy的时候有想过做一个硬件的密码管理器,想不到居然有现成的了- -

网友:
。。这设计毫无安全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