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信号IV转换电路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7-09-15):
如图所示,图中要转换的电流信号为400na电流信号。为了使输出电压在2.5v以上,所以要加2.5v偏置电压。
所以5脚外加2.5v电压,
1、那么V2为什么不是2.5v,却比2.5v电压小?
2、为什么I1要串电阻R15,电阻的作用是?
3、按照典型IV转换的电路计算公式可知,图中的V0=-I1*147000。那么电阻R15是不是要计算在内?电阻R25只是用来增加偏置电压的吗,计算的时候也不用计算在内吧?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底

网友A:
百度。。。新世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新世联

哈 被你发现了 这就是新失联的

网友:
R25可以去掉吧,怎么看都多余

网友:
1. v2 r25的直接作用是调节输出offset(不是运放offset)
2. Rf与输入电容形成1个零点,导致运放不稳定,而c1增加极点,r15减小噪声增益,简单说c1避免振荡 r15减小c1 提高带宽
3. r15不影响增益,不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被你发现了 这就是新失联的

还有啥问题吗?做的那里不成呢?你是哪个公司的呢?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啥问题吗?做的那里不成呢?你是哪个公司的呢?留个联系方式?

搞定了 嘿嘿

网友(2017-10-20):
怎么搞定的,楼主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