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MEGA8不能再编程问题

楼主(2017-09-15):
单位使用AVR系列单片机已有七、八年了,主要采用ATMEGA8、ATMEGA16和ATMEGA128三种。这次的问题是这样的:从机采用ATMEGA8,都4、5年了,熔丝位设置一直没有动过,以前编程都很顺利,这次不知什么原因,第一次可以写片,再次就不能进入编程模式了,熔丝位设置图附后,采用的是外部石英晶振--11.0592MHz,匹配的2个电容是22PF。我以为晶振坏了,将改晶振重新焊在ATMEGA16的主机上,多次编程都没有如何问题,现在已经锁定了15片ATMEGA8片子了,请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锁定的片子怎么恢复,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路板背面匹配的两个22PF电容跟两个电感位置焊接错位,换回原来位置就正常了,真是粗心大意。

网友:
我一直都是
3F D9 D4

网友A:
AVR还在生产?不是被收购了吗

网友B:
以前学单片机就是从AT8入门的,开始经常弄乱熔丝位的设置,不能编程,为此还买了个高压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还在生产?不是被收购了吗

貌似那个什么开源硬件、什么创客、什么arduino 救活了AV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学单片机就是从AT8入门的,开始经常弄乱熔丝位的设置,不能编程,为此还买了个高压编程器. ...

以前读书时在广州赛格买东西时顺便到广州双龙代理那里免费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