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用内部基准怎么测量外部电压

楼主(2017-09-15):
12位AD,内部基准1.224,对应4096,管脚处电压对应的采样值通过库函数读出,,,,目前遇到的情况是电压越大怎么读出的值越小。管脚处电压计算公式:V=1.224×采样值/4096。是公式有问题吗

网友:
校准后存flash,然后算出测量电压,不是用内部的

网友:
对齐方式配置对了吗???

楼主:
先改下,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