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指针式电流“表”

楼主(2017-09-15):
等待WIFI连接和时间同步

esp8266+nodemcu+lua做的
手上只有两个电流表表头,耗电比较大,一个满偏5mA左右,另一个20mA左右,换成电压表会好一些

web 管理
自动对时

全套干货:
github:https://github.com/wlianmin/Meter-Clock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佩服

网友:
好一个“电流”表!佩服

网友:
佩服。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A:
不知道汽车仪表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有想法的人

网友:
真的是 指针式电流“表”

网友:
有创意,动作有点像汽车雨刮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 不错

网友:
这个好有意思~!

网友B:
LZ是用了什么WIFI模块?

网友:
有意思了,要是有个秒针那就真的有意思了

网友:
秒针可以两边摆

网友:
干得漂亮,有创意!

网友:
。。。还真是 电流 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用了什么WIFI模块?

ESP-12F(esp8266 )

网友:
把指针换成光纤会不会漂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汽车仪表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汽车仪表上是步进电机。拖动指针,要有一定的力矩和动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不错~  话说表盘是自己打印的纸吗?

是的,资料里面有图纸和pdf

网友:
果真耗电流

网友:
嗯,楼主手工活看样不错。

网友:
电流“表”不错,一下以为真是电流表

网友:
有时间我要弄一个, 太有创意了

网友:
果然是电流“表”,涨见识了。

网友:
这“电流”表,很有趣

网友:
这个表真有点意思,我还以为是那测量用的表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赞

网友:
不谈是否实用,非常好创意!

网友D:
表头上并联的分流电阻能拆下来么?拆掉以后就是几十uA的电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上并联的分流电阻能拆下来么?拆掉以后就是几十uA的电流表了。

已经拆掉了,本来一个是300mA的表头,另一个是安培级别的,手上就这么俩,没办法

网友:
有意思,不会再烧表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汽车仪表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汽车不是不进电机吗?

网友E:
哈,这功耗不小吧。
话说想把你手上的电流表改成电压表,不麻烦啊 。仅用电阻就搞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这功耗不小吧。
话说想把你手上的电流表改成电压表,不麻烦啊 。仅用电阻就搞定了啊。 ...

平均功耗其实不大,毕竟不是一直满偏的

网友(2017-10-22):
我也做了一个,用楼主附件里的CAD图纸改的表盘,秒显示有两种模式,直接显示和两边摆动。

网友:
这表真霸气!

网友:
哈哈,不加上年月日啊。
话说没个10秒8秒的,读不出时间来。

网友F(2019-06-06):
请问大神,怎么个web管理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怎么个web管理法?谢谢

资料里面有个readme,里面有说明,用手机搜索一下WIF,连到MyClock-xxxxx
Connect to "MyClock-xxxxx" using default password “12345678”, change your password and specify which Ap to connect to

网友:
果然是电流表

网友:
圆周运动改为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