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下个CSDN资料,FD6288

楼主(2017-09-15):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gongguanliyi/9673017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google一下就有了,第二个结果。

网友(2020-12-18):
搭个顺风车,请教一下这个FD6288驱动问题:
应用:用于驱动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用FD6288 驱动四个MOS管;
已经把硬件搭好:用到HIN1,HIN3 LIN1,LIN3;
我的理解是: 把LIN1设置为低电平,LIN3设置为高电平,HIN1输入方波,HO1 就有与HIN1 对应的的方波输出;结果有方波输入到HIN,HO1却无方波输出,
在程序驱动方面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