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G 写Flash 一直报错, 怎么办?

楼主(2017-09-15):
MC9s12G  写Flash 一直报错, 怎么办? 程序 在附件,上传。
擦除命令 都执行不下去,擦除时也报错
void EEPROM_Erase(unsigned long ADDR18)
{
  while(FSTAT_CCIF==0);
  if(FSTAT_ACCERR)           //判断并清除标志位;
      FSTAT_ACCERR=1;
  if(FSTAT_FPVIOL)           //判断并清除标志位;
      FSTAT_FPVIOL=1;

  FCCOBIX_CCOBIX=0x00;
  //if(ADDR18 > 0x0BFF)
  {
    FCCOB = 0x0A03;
    //FCCOB |= (unsigned char)(ADDR18>>16);
  }
// else
  //{
  //  FCCOB=0x1200;           //写入擦除命令和高位地址

  //}
  FCCOBIX_CCOBIX=0x01;
  FCCOB = (unsigned int)ADDR18;           //写入低16位的地址
  FSTAT_CCIF=1;           //启动执行命令
  while(FSTAT_CCIF==0);   //等待执行完成
}

楼主:
还是没解决,,,,

网友A:
http://blog.csdn.net/stack_mz/article/details/52883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stack_mz/article/details/52883204

不是这样的,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B:
报什么错,是无法写入还是其他的,还有你是当eeprom用,还是当flash用,两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什么错,是无法写入还是其他的,还有你是当eeprom用,还是当flash用,两个是不一样的。 ...

后来,发现是 全局地址错误,也就是写入的地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