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工控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17-09-15):
求助各位大大,以前没做过工控的项目,请帮我看一下输入输出电路有没有问题。

现在项目是用stm32代替PLC使用,已知输入的传感器信号是NPN输出型,我理解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入光耦隔离电路如下:

输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电路如下:

网友:
npn输入,你的电路反了

网友:
现在PLC大部分都用双向光耦,用NPN,PNP输入都可以,加多根输入公共线。

网友A:
输入建议用双向的(FODM2705)

输出见下图,MX接A2982,可参考下面第二张图示意

以上电路使用在与注塑机还有若干其它设备中,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建议用双向的(FODM2705)

输出见下图,MX接A2982,可参考下面第二张图示意

真的是非常感谢,下次设计直接做成双向的,也不用管那边是什么了。
真是苦不堪言啊,源型非要改成漏型用,加了个上拉凑合,后来又告诉我不是所有输入信号都一样。。。输出低电平有的是0有的是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