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7-09-15):
最近想设计个板子,内置四节锂电池。现在准备用typec接口做充电器输入接口进行充电以及和电脑的通讯。

因为电池容量比较大所以才选择typec,想做到2A充电。 问下大家如何接,尤其是那个CC什么的,其实我就想要个大点的电流充电

充电ic选了个南京微盟的 ME4059   ,2A电流。   usb的d+d-接到 usb转串口 ch340上去和单片机通讯。

网友A:
typec跟你说的没有关系。你说的cc是PD协议中使用的。自己做充电器,但又选择的是ME4059,那和你说的什么接口都没关系了吧。pd这些协议只是提供了可输出电压和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跟你说的没有关系。你说的cc是PD协议中使用的。自己做充电器,但又选择的是ME4059,那和你说的什么接 ...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做一些匹配的话 仅仅使用了typec的硬件连接方式,那适配器和数据线那端会不会不给我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B:
在CC1CC2分别对地接5.1K的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C1CC2分别对地接5.1K的电阻即可

就这么干。

网友(2018-02-28):
哥们,你这个设计是按照CC直接对地下拉电阻实现的吗?
能否告知你的设计最终效果如何?

网友:
现在看到有几家手机厂家的充电器可以做到5V-4.5A
我也是有适配器端不给提供5V-2A~3A的电流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