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程序udpserver 监控,多个wifi模块同时发送一串数据,接收会有冲突?

楼主(2017-09-15):
这个用在udp广播发现设备上,广播查阅指令,所有比较几十个设备同时反馈信息,上位机接收会不会冲突

网友A:
这是流数据,不冲突,但是可能会粘包。

网友:
主机建立TCP服务器,同时建立UDP客户端。用UDP向局域网广播指令,然后通过TCP回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流数据,不冲突,但是可能会粘包。

哦,第一次听说粘包,我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
不会冲突,更不会粘包

网友:
单个设备连续发送才容易粘包的

网友:
TCP才会粘包吧,UDP的话注意发送数据包大小就行了

网友:
我做数据包处理的时候是先把数据缓存,然后状态机逐个字节过,确认无用的从缓存清除。这样有必要么?

网友:
UDP数据包不能超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