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按钮怎么实现按下一次命令,弹起一个命令?

楼主(2017-09-16):
第一次用显控触摸屏,怎么实现按下触发一个命令,弹起触发另外一个命令?

网友:
应该可以改,自弹起触发一条命令,或者忽略按下指令啊。

网友A:
两个按钮重叠  一个透明

网友:
我用触摸屏,MODBUS连接单片机,用0X40地址,按下一个,弹起一个,在单片机里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可惜的客户嫌触摸屏太贵了,一个也卖不掉啊

网友B:
有一个叫中达优控的。价格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叫中达优控的。价格好一点

已经基本完成了,再换个触摸屏重新做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按钮重叠  一个透明

另外一个按键怎么设置弹起触发?

网友:
把开关状态存储在触摸屏存储区中,然后自编程宏指令,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按键怎么设置弹起触发?

一个按下触发 命令

  另个放开触发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按下触发 命令

  另个放开触发 命令

显控触摸屏怎么设置放开出发命令,威伦的我知道有松开发送命令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