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看看这个复位信号

楼主(2017-09-16):
大侠看看这个复位信号

网友A:
为了让CA42上的电压快速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让CA42上的电压快速释放。

大侠能不能具体一点,它的复位过程

网友:
很明显这个mos管是 芯片的电源开关。ca42是滤波电容。R46,C24组成R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