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modbus能同时实现RTU和TCP吗?

楼主(2017-09-16):
Freemodbus能同时实现RTU和TCP吗?就是移植后,一个串口跑RTU,一个网口同时跑TCP?

楼主:
原来一直在串口上跑RTU,现在要求同时跑TCP,有没有这样的用法?软件上同时调用eMBInit 和eMBTCPInit就可以?协议上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
好像eMBPoll里不支持这种用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同时使用RTU和TCP?

网友:
不修改是不行的,现成的那个只支持一个协议。
可以移植一个,同时调用两个。

网友:
可以,我一个朋友的产品就是这类应用,但要自己修改

楼主:
移植freemodbus,实现多个串口和网口(W5500)同时通讯的功能。
裸奔,都在一个while(1)里,下一步放进freertos里。
程序参考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modbus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modbus
对楼主表示感谢!

公司项目,源码就不发了。

网友:
参考来自-ibichao-大神。我成功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f103上(裸跑)。在此,感谢-ibichao-大神。
成功实现1主2从或者3从(不过全部都是RTU模式)。
因为公司原因,代码不能上传(不过,只要能看懂他的例程,基本就能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在串口发送的时候(如果是使用TXE中断),需要等待TC置位,才能发送下一个字符,否则可能会导致部分字符丢失。

网友(2022-07-26):
还能这样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