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单片机的AD基准电压?

楼主(2017-09-16):
如何确定单片机的AD基准电压呀?有的单片机有VEF脚可以利用VEF引脚,但是有一些单片没有这引脚,该如何确定AD基准电压?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你们在产品量产时,如何确定AD的基准电压的准确,有哪几种方法,并且介绍一下这几方法的工作原理?谢谢
1、对单片机带VEF引脚,如何做?
2、对单片机不带VEF引脚,有如何做?

网友:
根据数据册做

网友:
一般精度要求高的话会用外部参考电压
一般单片机内部都能配置为VDD或内部其它参考电压,当然也能配置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
没有基准源,就用一路ad输入采集外部基准源,把得到的ad值当基准源

网友:
只要带AD,数据手册就会告诉你有没有VREF该咋办,,

网友:
通常都需要需要校准,只需要vref稳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基准源,就用一路ad输入采集外部基准源,把得到的ad值当基准源

坛友,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原理和方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原理和方法呀?

很简单啊,比如你用一路AD口读取TL431产生的2.5V基准电压的AD值,假如读出来是2000。那你再用另一路AD口读取你要采集的电压AD值,如果读出来是2000,就也是2.5V,如果读出来是1000,就认为是1.25V,相当于建立一个线性方程。

楼主:
谢谢,直接读电源可以吗?不用TL431,我想用5V的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接读电源可以吗?不用TL431,我想用5V的参考电压

你的电源稳定吗,如果不能保证就没有操作价值,这种方法必须是外部给的基准稳定,然后才能换算得到实际采样值

网友:
st没带VEF脚的就是以芯片电源脚为参考电压

楼主:
哦,那一般用5V作为基准电压IC有哪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一般用5V作为基准电压IC有哪些呀

ADI官网,绝对有适合你的。

网友:
像STM32最后两个通道是接到一个内部电压和温度传感器的,至于怎么使用看芯片手册吧,利用出厂校正的参数可以算出电源电压。也就是REF(精度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一般用5V作为基准电压IC有哪些呀

那你用lm336–5V的嘛!

网友:
STM32F1有内部参考,通道号ADC_Channel_Vrefint,1.2V

楼主(2018-03-22):
谢谢各位大侠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比如你用一路AD口读取TL431产生的2.5V基准电压的AD值,假如读出来是2000。那你再用另一路AD口 ...

这样的方法对提高精度会有多大帮助?听说过这个方法,但是貌似这个方法用的不太多

网友:
内部基准方便,外部基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