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3口电平不变问题

楼主(2017-09-16):
相做个闪烁LED,用PB3口驱动一个LED,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lay(3000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lay(3000000);
        }

现象是ODR寄存器的值在变化,但是单片机引脚的上的电平没有变化,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看看时钟,复用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JTAG口,要关闭这些功能。

网友A:
Delay的函数要看看,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B:
第二行和第三行调换下顺序试试,关闭jtag 需要时钟使能了才行

网友C:
如果是STM32F103系列,加上下面这句试试:
        DBGMCU->CR = DBGMCU->CR & 0xFFDF;//使能PB3在调试状态下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行和第三行调换下顺序试试,关闭jtag 需要时钟使能了才行

按你说的  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的函数要看看,是不是溢出了。

谢谢 没有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STM32F103系列,加上下面这句试试:
        DBGMCU->CR = DBGMCU->CR & 0xFFDF;//使能PB3在调试状态下的操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