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大神帮忙把 .brd 格式文件转换成 AD10能打开的文件 谢谢

楼主(2017-09-16):
那边大神帮忙把  .brd  格式文件转换成 AD10能打开的文件 谢谢

网友A:
兄弟,你太懒了,AD自带转换工具。附件是转好的AD09版本。说实话AD真不好用,用过PADS和Allegro后打死也不在用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太懒了,AD自带转换工具。附件是转好的AD09版本。说实话AD真不好用,用过PADS和Allegro后打死也不 ...

谢谢!我用AD10 导入过,不行,所以才传上来;
用惯AD了,然后电脑太LOW,再装东西电脑就更卡;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