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如图花屏可能是什么问题?拆开擦了一下排线没好

楼主(2017-09-16):
如图所示上半部分花屏,拆开擦了一下排线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液晶屏坏了?没救的话直接京东买一个了。

网友:
查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A:
请采样阿莫站长的维修方法:JD 拍一台一模一样的,然后。。。。。你懂得! 安全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采样阿莫站长的维修方法:JD 拍一台一模一样的,然后。。。。。你懂得! 安全高效! ...

7年前的电视,估计早没有同样型号的卖了。

网友B:
驱动板概率较高,像鬼

网友:
驱动板损坏概率较高+1

网友:
    这屏看的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概率较高,像鬼

驱动板是不是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板是不是没得修了?

可能是主板 坏,要么换主板,网上有卖,现在很少芯片级维修,除非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
看这图我感觉带上3D眼镜就OK了

网友:
下方的字怎么感觉是正常的,怪!

网友:
这种用了这么久,坏了买新的

网友:
7年前的电视,用到现在。楼主很幸福。

网友:
换一块主板到屏幕的逻辑板,价格不高。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屏幕坏了,很可能是lcd矩阵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逻辑板先看看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下1/3-1/4是好的,估计是屏gate部分坏了。

网友:
外围电路板,电源部分检查下.   但估计屏出问题的概率大,lcd的banding不成熟,时间长了容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出现条纹,玻璃上的驱动IC有问题了

更多的是ic与lcd基板banding的问题

网友:
我的海信LED47T18GP初期表现的症状和楼主的相似,后来演化到只有低分画面可以显示高分异常,前段时间彻底不能显示,偶尔能出来海信的LOG,有时屏幕闪烁并伴有条纹。

在淘宝上查找了一家维修逻辑板的,今天刚邮寄过去,据说60元维修费和10元元件费,当天修好返回,不怎么期待,等等看吧。

现在的电子产品质量确实堪忧,这台电视当时买的时候记得近9000,一直小问题不断,同线路冰箱启动都是丢失信号源,好在几秒自动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