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驱动3.5寸液晶屏闪烁 求指导

楼主(2017-09-16):
小弟最近要用天马3.5寸的液晶屏,查了一些资料后决定用ssd1963来驱动。样机做出来后,这两天在调试程序,但是液晶显示上下闪烁,照片如下图,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该怎么解决,给个修改方向也行,谢谢各位。

网友A:
换块屏试试,会不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B:
按照模拟电视机的理论是场不同步问题

网友C:
你这个现象有点像初始化 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把ssd1963与lcd之间的DE信号线断开试试看,不要接DE信号给lcd

网友E: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屏试试,会不会是排线问题?

嗯,我已经又买了一块,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模拟电视机的理论是场不同步问题

谢谢回复,我再看看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现象有点像初始化 程序的问题。

好的,谢谢回复,我再检查一下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ssd1963与lcd之间的DE信号线断开试试看,不要接DE信号给lcd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能不能把线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

谢谢回复,我检查一下

网友:
没配置好么?1963的驱动网上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