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DT6 12864 ST7920控制器 驱动成功

楼主(2017-09-17):
STM32F103VDT6  12864 ST7920控制器 驱动成功

终于 做出来了

给大家看看

PD0-7

RS PD8
RW PD9
E    PD10

REST 和 PSB 接高电平

还有就是接5V电源
STM32  可以3V3  和5 V都可以

一般 12864  ST7920 控制器的液晶  都要5V才能驱动

楼主:
上传 代码 也是参考 网友的
我调出来了
分享下 调试经验

网友A:
stm32也是5V工作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也是5V工作电压吗?

是的 STM32  和 12864 都接5V  芯片不会坏的

STM32 可以接5V的

楼主:
纯手工打造

网友:
stm32用3.3V,端口是能承受5V的,我就这么驱动过5V的16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STM32  和 12864 都接5V  芯片不会坏的

STM32 可以接5V的

   嗯,您说得对。

网友:
最好还是加一个11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