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7寸电阻触摸屏带外壳,Qt5开发,1000元以下

楼主(2017-09-17):
        因为现在用的是树莓派3加7寸电阻触摸屏,程序是Qt5写的,怎奈没有外壳,老板也不想开模,说磨具费比较贵。
所以问下有什么带壳子的7寸电阻触摸屏,Debian的系统,网上有只有LINUX内核加QT4开发的 ,之前捣鼓半天也没把环境装起来,死心了

网友:
1000元 可以去3D打印一个了, 自己可以随意画一个,还可以个性化

网友:
自己编译 qt咯

网友:
中显有外壳,30一个

网友A:
人机界面啊,可惜并不开放内部线路,只能用他们的软件开发,功能并不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机界面啊,可惜并不开放内部线路,只能用他们的软件开发,功能并不强大 ...

我现在就做支持可以自己编程的串口屏啊,又需要可以联系试用一下。www.zkswe.com

网友(2017-10-20):
树莓有配套的7寸屏吗 ,还是自己改的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做支持可以自己编程的串口屏啊,又需要可以联系试用一下。www.zkswe.com

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下如何二次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能否介绍下如何二次开发?

可以看一下看云的文档 https://www.kancloud.cn/book/zkswe_so/userguide/dashboar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看云的文档 https://www.kancloud.cn/book/zkswe_so/userguide/dashboard

Forbidden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放错了路径:
https://www.kancloud.cn/zkswe_so/userguide/454428

视频演示:
http://i.youku.com/u/UNTI0Mzc0NjcwMA%20==

文档还在编写中
样品可以在淘宝搜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138199973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错了路径:
https://www.kancloud.cn/zkswe_so/userguide/454428

提议几个建议 能否支持客户自己选择的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提议几个建议 能否支持客户自己选择的屏幕?

目前在开发屏幕修改的工具和触摸修改工具,如果开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后期可以支持。同时我们有核心板版本(类似于树莓派)的方案支持,这样客户就可以自己按照需要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开发屏幕修改的工具和触摸修改工具,如果开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后期可以支持。同时我们有核心板 ...

几个问题:
1. 其实如果您能够提供几种官方选择,我们也不必要自己折腾屏幕了。我认为必要的选择组合式不同尺寸(7寸 8.4寸 10寸)和不同工业等级(普通 宽温)的组合,这样6种组合大概能够满足75%以上的需求。客户也不用自己折腾去找屏幕了;
2. 对屏幕开发人员的要求是?懂C/C++? 是不是不需要太懂Linux?
3. 基本外设如:按键,旋钮编码器,开关机键,串口有没有建议解决方案?

如以上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就吊打迪文了。

我很难理解迪文的思路,迪文以前的开发很像PLC,近两年又搞了自己的MCU,据说目前只支持汇编,很是不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几个问题:
1. 其实如果您能够提供机关官方选择,我们也不必要自己折腾屏幕了。我认为必要的选择组合式不 ...

回复一下你的几个问题:
1. 其实如果您能够提供机关官方选择,我们也不必要自己折腾屏幕了。我认为必要的选择组合式不同尺寸(7寸 8.4寸 10寸)和不同工业等级(普通 宽温)的组合,这样6种组合大概能够满足75%以上的需求。客户也不用自己折腾去找屏幕了;
目前规划的主要几个显示屏是:
7寸800*480 普通,宽温
5寸800*480 普通
10.1寸 1024*600 普通和宽温
我们目前有合作的显示屏厂家,实际上可以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比自己找屏幕组合更加实惠。做提供修改屏幕的选择只是有小部分客户需要自己的显示屏。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8.4寸这种场景用的多吗?

2. 对屏幕开发人员的要求是?懂C/C++? 是不是不需要太懂Linux?
开发人员需要了解c最好懂C++、因为逻辑代码是需要通过C或者C++编码的。
开发环境直接基于windows或者linux或者ios系统。接口API基本都是我们提供的,并且已经完成了项目大部分的功能。所以不需要懂linux。

3. 基本外设如:按键,旋钮编码器,开关机键,串口有没有建议解决方案?
提供AD采集的端口和几个硬件IO。这个硬件的解决方案目前接口不多,不能支持编码器。建议直接使用客户自己的单片机处理。
目前外设提供了:串口(可带流控),AD,WiFi,以太网。

如以上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就吊打迪文了。
关于吊打这个问题不敢说。毕竟迪文的东西便宜,他有他的市场。更相信结果会是大家个占用一部分的应用场景。毕竟像一些单个页面的彩色显示屏没有必要上这个系统。

我很难理解迪文的思路,迪文以前的开发很像PLC,近两年又搞了自己的MCU,据说目前只支持汇编,很是不友好。
个人觉得迪文这个很适合一下简单的单页面显示。由于他们用了51的核运行了自己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支持独立编写代码的方式,其实他们也可以做了minC编译器来做,但是为什么不做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没有把他当作对手,毕竟市场方向不太一样。

网友D(2017-11-20):
引用 网友B:
回复一下你的几个问题:
1. 其实如果您能够提供机关官方选择,我们也不必要自己折腾屏幕了。我认为必要的 ...

非常感谢@zhonggp的回答,您的回答思路很清晰、细致,仅从这一点来看,您就比很多产品/解决方案供应商优秀很多。

1. 关于屏幕尺寸的选择:
我们认为你们能够提供三种尺寸(大中小)及[普通屏、宽温屏]选择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选择,8.4寸是否有不关键;

2. 关于外设:
屏幕应当把重点放在交互上,外设上能够支持1个速度较高的TTL串口即可,其他交给单片机做。

3. 其他建议:
能否同时出一个STM32F4XX版本,移植好屏幕驱动和emwin即可,对于很多小批量产品来讲,采购合格的工业屏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你们能做这类产品并零售,善莫大焉。

4. 建议做好屏幕的质量把关,不要产生为降低一点点成本而牺牲屏幕品质的事情。

网友:
一定要区分广告机应用和其他工业应用,广告机之类的应用,讲究低成本高集成,其他好多工业应用,对于成本并不敏感,屏幕最终售价高出市场价位100元不是什么事情,关键是你要把需求解决好,根本不需要做AD、网口这种接口,做好一个高速串口就很OK了。现在的痛点有几个,1、开发繁琐,2、屏幕成本压缩厉害,指标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zhonggp的回答,您的回答思路很清晰、细致,仅从这一点来看,您就比很多产品/解决方案供应商优 ...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STM32的版本,这个目前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做,以方便是基于人手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市面上好像也有一些用STM32单片机做串口屏的解决方案。

关于显示屏的问题,通用市场部分我们都会使用A规或者原装屏的方式。当然这个价格会高一些,我们会很乐意给客户说明这个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STM32的版本,这个目前我们暂时没有考虑做,以方便是基于人手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 ...

产品稳定了吗  可以的话试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品稳定了吗  可以的话试用下

可以加个QQ先,419040805.目前有些定制案子已经开始出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