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寻找一个64脚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7-09-17):
这个单片机是用来驱动BLDC的,效果很好,一个国外的产品,现在把他mcu周边部分抄出来了,但是单片机本身被磨掉了,哪位朋友可以帮忙看看大概是什么单片机,平时st的用的多,对比了一下,应该不是st的单片机

网友:
几年没上论坛风向变了?我记得之前发抄板帖子要被喷的

网友:
微芯的单片机

网友:
知道是谁家的单片机也没用啊,具体型号是得不到的,因为同样封装的型号太多了

楼主:
喷归喷,总是有需求的嘛,喷完留下型号即可,

网友:
参考可以,直接抄鄙视。如果软件加密可坑死连程序也盗版的。

楼主:
当然是想替换掉原来的mcu啊,所以总想找到之前用什么型号,因为控制蛮好的,启动完全没有反转,

网友:
国外的也打磨阿?

网友:
确定供电电压,对晶振和复位脚,主流的芯片也就那么几家。

网友:
都准备抄了开盖看晶元不就行了

网友:
知道逻辑,换个单片机也一样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