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车载DC/DC降压芯片 点烟器 12v 24v输入,输出3-5v可调

楼主(2017-09-17):
因为公司之前设计的仪器,输入的DC/DC 最高电压才16v,插在车上点烟器,经常烧DC/DC芯片,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 车上的电压在拋负载情况下,可以达到50V;
所以,我想大家推荐个 物美价量的DC/DC芯片,需要输入电压大于50v的,能输出至少2A的电流的DC/DC降压芯片,输出3-5v可调的,最好有保护电路,加保险丝,TVS等保护电路;
最好DC/DC封装 越小越好,因为仪器的空间有限;
在此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因为空间比较小,所以还请前辈 推荐个小封装的,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比较小,所以还请前辈 推荐个小封装的,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高压Buck 芯片很少,那么高电压要小体积不大现实吧,XL7036 不错90v  2.1A,用在12v,24v,车载上面余量比较足,外部再加点保护就可以做到比较可靠的应用。

网友B:
类似2576这种就可以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2576这种就可以满足了

2576,2596 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Buck 芯片很少,那么高电压要小体积不大现实吧,XL7036 不错90v  2.1A,用在12v,24v,车载上面余量 ...

恩 这个芯片你用过吗?稳定吗?

网友:
mps很多,淘宝买块板五六块钱测下。
我自己车上用了两个,一年多了,没坏。

网友C:
MP1584EN,我15年10月买了两个,放车上给行车记录仪、蓝牙转FM用,目前还好的。

网友D:
推荐使用亚瑟莱特AX3007 输入端加上保险丝和TVS元件

网友:
TVS、电感的前级保护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1584EN,我15年10月买了两个,放车上给行车记录仪、蓝牙转FM用,目前还好的。 ...

MP1584EN,4.5V至28V工作输入范围,我问了MPS的FAE,他推荐40v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使用亚瑟莱特AX3007 输入端加上保险丝和TVS元件

自恢复和保险丝,如图那样,对吗?B点接 DC/DC的输入,是吧?

网友E:
tps54360
60V 输入, 3.5A, 降压直流到直流转换器

网友F:
tps54340,tps54240,选车规级的就好了,我们做的车载充电器就是用这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54360
60V 输入, 3.5A, 降压直流到直流转换器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s54340,tps54240,选车规级的就好了,我们做的车载充电器就是用这个芯片的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