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款芯片,支持它的Linux内核代码一般怎么获取呢

楼主(2017-09-17):
ARM-Linux初学者,用的都是买的开发板,都有提供好了支持对应芯片的Linux内核源码。正常情况下,如果自己拿到一款芯片,应该如何去获取能够支持该芯片的内核代码呢?我看官网上都找不到,内核主线中也没有提供支持,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办呢?

网友A:
官网都没有的话,,就别用这JB芯片了。。

网友:
2楼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都没有的话,,就别用这JB芯片了。。

很正常啊  Linux 也不是万能的, 所有芯片驱动都有代码. 不然还要驱动工程师干嘛?   没代码就自己照着数据手册写驱动, 加到Linux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  Linux 也不是万能的, 所有芯片驱动都有代码. 不然还要驱动工程师干嘛?   没代码就自己照着数据 ...

初学者能干这事,他就是神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能干这事,他就是神人了

正是因为初学者才要学啊  不然真的就 linux 内核没驱动的芯片 就不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是因为初学者才要学啊  不然真的就 linux 内核没驱动的芯片 就不用么?          ...

正因为是初学者才更要记住:没有完整官方linux驱动的芯片,别用!
你不该负责替厂家写驱动,也没这个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是初学者才更要记住:没有完整官方linux驱动的芯片,别用!
你不该负责替厂家写驱动,也没这个能力 ...

        那很多时候需要Linux来控制比较简单的芯片  比如一个SPI 接口的 或者串口接口的  更或者和FPGA/MCU的通信   那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么? 因为这些不一定会有现成的代码?
不能因为不会就不用哇, 要用一个东西都得走从不会到会的道路吧.
        你想想,如果是LZ的老板让他这么做的, 而且这个芯片是老板觉得最优的选择, 未必你让LZ去和老板说不用这个芯片么? 理由是自己在Linux内核或者网上找不到代码?

网友:
如果是跑LINUX的CPU没有BSP 可以找内核一样的参照着写 或者  是如上面的所说, 不用这个片子. 如果是外围芯片没有代码. 这个最好还是自己能写就写吧...

网友:
没参考代码的芯片坚决不用

网友:
不是特别复杂协议SPI GPIO等可以自己mmap映射后操作,复杂的比如USB TCP芯片就不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很多时候需要Linux来控制比较简单的芯片  比如一个SPI 接口的 或者串口接口的  更或者和FPGA/MCU的通 ...

老板让一个初学者去给一个没有驱动的片子写linux驱动,那就是老板自己的不对,哈哈!
反正那个初学者不管能不能写岀来,写的对不对,有没bug,最后承担责任的都会是老板。给初学者的工资都是早就给岀去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让一个初学者去给一个没有驱动的片子写linux驱动,那就是老板自己的不对,哈哈!
反正那个初学者不管 ...

嗯 如果是CPU 没有驱动  那确实是很麻烦的  不如不用     如果是外围芯片的话   有时候还是迫不得已要用的.

网友:
如果架构一样,找个相近的型号改吧改吧,基本可以实现,如果架构linux都不支持,那基本没戏!新的架构都是厂家弄好的!

网友E:
软件工程师就是被惯坏的,动不动调不过就要原厂支持,一点自己看手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件工程师就是被惯坏的,动不动调不过就要原厂支持,一点自己看手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 ...

我觉得现在是外界提供的越来越多了,造就软件被别人说越来越没含量和简单……

网友:
没例程或者驱动的芯片,别用了。时代不一样了,这是基础设施,就像手册不完整的芯片,你敢用吗?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E:
软件工程师就是被惯坏的,动不动调不过就要原厂支持,一点自己看手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 ...

一个有支持,一个没支持,后者大多数情况下还有一亿个坑,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

网友:
像三星2416,本来没有驱动,因为便宜。就有了各种版本的驱动。。

网友(2017-11-30):
话说,现在做芯片的敢没有软件支持?没有软件支持的有人会买?  STM32这种可以自己写的人家ST还搞了个Cube呢。   现在芯片厂很多都是直接卖方案,软件硬件都有参考设计,但是各种资料都是要签协议才能拿的到的,官网上只有广告。

网友:
1、找技术支持好的芯片,也就是说最好有linux驱动
2、用个单片机管理外围设备,linux负责图形界面和网络就行,
3、如果芯片是spi或者iic这样的接口,自己写驱动也是完全可行的,要不然要驱动工程师干啥

网友:
如果自己觉得研发技术不是很强,就选择技术支持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大的芯片开发,最怕用一些冷门的

网友:
太冷门的芯片是个坑,冷门是有原因的。

网友:
一般不是没有,而是没开放出来,要找原厂或代理签NDA才拿得到。我们因为原厂的软件都不成熟,已经换了4家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