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mp3,出现解码错误是怎么个情况 ??

楼主(2017-09-17):
大神们好,请教下,

解码mp3,出现解码错误是怎么个情况 ??

有时又没有错误

错误代码如下:

错误出现在  MP3Decode  这个解码函数,是怎么个情况造成的 ???

网友A:
看头文件里-9代表什么
另外,LZ用的什么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头文件里-9代表什么
另外,LZ用的什么库?

已经搞定了,原来是内存没有搞好造成的

使用的是  helix 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