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无刷直流电机的PWM-ON控制方式的上管打开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7-09-17):
问题描述: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控制200W的无刷直流电机,自己做的板子,控制采样的梯形波6步换相,采样PWM-ON控制方式和H-PWM,L-N的控制方式,对比发现PWM-ON的相电流脉动比较小(相对于另外一种而言),但是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时候PWM-ON方式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导致电机卡死或启动不了.....
查找发现是,有时候在上桥全开,下桥作PWM的时候,上桥不能有效打开,麻烦知道的朋友,解惑下,在此感谢了!
2中控制换相方式和全桥示意图如下:

楼主:
目前,只会简单的方波控制方式,还没研究明白正弦控制和矢量控制,目前只加了简单的速度环..

网友A:
全是N沟管?上臂要升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N沟管?上臂要升压驱动

全是N管,请问使用PWM-ON控制方式,是不是上管要P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是N管,请问使用PWM-ON控制方式,是不是上管要P管啊?

P管驱动不用升压但内阻大,N内阻小,但要比源极电压再升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N沟管?上臂要升压驱动

使用的IR的驱动IC  外部搭建的简单的自举电容充放电二极管电路

网友B:
mos应该有半桥驱动吧?半桥有boot电容,所以不会存在打不开的现象

网友:
楼上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应该有半桥驱动吧?半桥有boot电容,所以不会存在打不开的现象

Cboot电容需要对其充电,当下管关闭的时候,Cboot是没有充电的呀

网友:
上管要加悬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