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机都用什么MCU?

楼主(2017-09-17):
       最近在做一个电机控制的项目,之前都用的TI的DSP,现在转Crotex_M0平台(低成平方案),现在用infineon的XMC1400,他的M0 MCU用的人很少,资料也少,芯片过于复杂,项目中也是遇到各种问题,MCU的坑也比较多,代理商或是infineon中国的技术支持有很多问题也没有遇到过,项目进行的很慢,有时我就在怀疑,是不是当初选infineon的MCU就是一个错误。
      当初差点就用ST的MCU了,但是现在ST的价格也不是太明朗,用回ST也是不太现实。之前那么问题来了,大家电机控制都用什么MCU?最好是M0平台的,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A:
低端瑞萨G14 ,国产版R7F0C008,9.中高端RX23T,RX24T,RX62T,RX63T,高端 RX62T,RX63T,RZ/T1

楼主:
     1楼就我占了。
     最近看国产MCU,本来看好华芯微特的MCU,SWM2400,其针对电机控制还是做了很多优化的,除法器,硬件开方运算,买回他们的开发板,回来测试一下,问题还是蛮多的,PWM发波这块,极性不能自定义,死区控制也是有问题,试了下,还是不敢用啊。现看看国产其他家的MCU,很多模仿ST的M0,ST有的问题他们都有,M0的芯片都没有除法器,国产芯片还是只敢持保留态度啊,也许过几年,慢慢成熟了再考虑使用。
     这几天又看了新唐的NUC029,ADC,PWM应该都能满足要求,而且有除法器,只需要6CLK,很不错,但是RAM太小,只有4K,我们程序在XMC1400上就用了6KRAM啊,NUC029很可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瑞萨G14 ,国产版R7F0C008,9.中高端RX23T,RX24T,RX62T,RX63T,高端 RX62T,RX63T,RZ/T1 ...

1楼你占了啊,瑞萨的没用过啊,你们有没有用过用ARM做电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你占了啊,瑞萨的没用过啊,你们有没有用过用ARM做电机控制的?

我看了下你要这个的话,瑞萨对应的要10多块吧R5F104LGGFB     105度工业级。128Kflash,16K RAM. 主频32M,外设64M,复杂指令集1.27DMIPS,乘法单周期,除法两周期。PWM带死区

网友:
XMC1400 主要是什么问题?以前我用过XMC13的芯片,都是靠自己看DATAsheet 一点点做出来的,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

网友B:
只不过我做的是V/F的控制。ADC 的跳动比较大。

楼主:
xmc1400的除法器,不好用,有时莫名其妙算出来的数错误,怀疑是被中断打断,但是infineon的人过来,也没有解决问题,还有他们的flash是20mhz,访问flash有等待,无形的就降低了效率。我们的程序,不开优化,pwm执行时间在120us左右(不用硬件除法器)

楼主:
xmc1400的adc也没有dsp的好用,速度低,而且跳动大,容易采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1625

UC1625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我做的是V/F的控制。ADC 的跳动比较大。

看前面的恢复

网友D:
FOC控制我们用JMT1808R芯片,方波控制原来用NEC9211多些,现在基本不玩方波了。JMT1808R是51+DSP双核芯片(FOC算法部分由DSP实现,不过是用汇编写的,原厂提供源代码),从我们使用情况看,其综合性能跟M3差不多,价格跟M0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OC控制我们用JMT1808R芯片,方波控制原来用NEC9211多些,现在基本不玩方波了。JMT1808R是51+DSP双核芯片( ...

支持位置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FOC控制我们用JMT1808R芯片,方波控制原来用NEC9211多些,现在基本不玩方波了。JMT1808R是51+DSP双核芯片( ...

9211算是比较神奇的了,最后不是被市场干掉是壮士割腕 ,不赚钱不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位置环吗?

我们的应用:高速时的位置和速度估计用滑膜估计,起始位置定位用高频注入PI环。

网友F:
xmc1301用的不错啊,方波,foc都可以玩,最近是有打算上1400,1300的速度还是慢了点,foc载频上不去。flash的确是硬伤,终于知道是20m的flash啊,哈哈,反正ram大,现在都把关键程序放ram里跑,还不错!
再高级的项目准备上4200了,m0局限性太多!
从ST,玩到富士通,玩到飞思卡尔,再玩到英飞凌,说实话,做电机来说,绝对是英飞凌的强大不必。英飞凌的ic对电机的优化非常good,喜欢的不得了!哦也!
以上这些cpu全部已经有产品在出货的,所以还是比较有发言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应用:高速时的位置和速度估计用滑膜估计,起始位置定位用高频注入PI环。 ...

英飞凌的iMotion系列也有多款MCU + DSP 的芯片,支持有感、无感、双电机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英飞凌的iMotion系列也有多款MCU + DSP 的芯片,支持有感、无感、双电机等

您说的是他们收购原来IR的芯片吧,iMotion就十来条指令,做特定的FOC算法是OK的,但变化不了花样。如做高频注入定位,用到一堆滤波器,JMT1808R的DSP是单MAC通用 DSP核,正好发挥了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他们收购原来IR的芯片吧,iMotion就十来条指令,做特定的FOC算法是OK的,但变化不了花样。如做高 ...

是的,在现有的基础上使用是可以的,但不适合做深入的定制开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FOC控制我们用JMT1808R芯片,方波控制原来用NEC9211多些,现在基本不玩方波了。JMT1808R是51+DSP双核芯片( ...

双核开发比单核麻烦啊,怎么让调试器同时控制51核和DS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F:
xmc1301用的不错啊,方波,foc都可以玩,最近是有打算上1400,1300的速度还是慢了点,foc载频上不去。flash ...

我们程序比较复杂,1402不开除法器,开关频率只能做到5K左右(编译器没有开优化),开除法器也只能做到7K(编译器没有开优化),而且开除法器各种莫民奇妙的问题,目标是做到10K开关频率。
infineon的MCU还是太小众,寄存器特别多,看手册来编程很困难,又不能像ST一样搞一个库,infineon的那个库,infineon中国的技术支持自己都搞不定,除非是用DEAV来开发,他们自己都不用DAVE。

楼主:
大家最好推荐一些好用的M0芯片做电机控制,虽然,很多MCU也可以做电机控制,但是不想弄了,就ARM平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核开发比单核麻烦啊,怎么让调试器同时控制51核和DSP核?

的确如此。
但是,51同所有的51一样,大家都熟悉,不存在环境问题,DSP对于51来讲就像调用函数,其实也是很方便的,C代码写成:
                。。。。。。
                DSP_Run1(FUN_MEASCOMPCURR);    //调用DSP获取 Ia, Ib
                DSP_Run1(FUN_CLARK);                   //调用DSP计算CLARK
                DSP_Run1(FUN_PARK);                    //调用DSP计算PARK
                。。。。。。

C和DSP汇编都是开源的。

基本的FOC源代码有感和无感,原厂都开源,如果要玩花样,就要自己写DSP,其实也不难,我们写DSP带通和低通滤波器,原来也挺担心的,怕不会写,看了一周的指令集,学习汇编器,第二周就写好了,用底层写算法,做出来后,似乎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xmc1301用的不错啊,方波,foc都可以玩,最近是有打算上1400,1300的速度还是慢了点,foc载频上不去。flash ...

请问,你们出货的都是无霍尔方案吗?应用场合都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们出货的都是无霍尔方案吗?应用场合都有哪些?

是的,大部分都是无感的,小部分会用到磁编码!
主要是工业用途为主,考虑到hall的不可靠性,特定的一些工业场合会要求用无感来做!
还有就是一些工具类,其实也是考虑的可靠性的问题,hall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I:
STM32F3XX怎么样?为什么电机控制不用MCU+FPGA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F3XX怎么样?为什么电机控制不用MCU+FPGA方案?

就是为了做低成本方案,目前就是以M0来做。

网友:
刚接触电机控制,学习一下。

网友J:
正打算用英飞凌的XMC1302,这么一说,还得考虑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打算用英飞凌的XMC1302,这么一说,还得考虑考虑了

xmc1302你们的渠道好么?
XMC1402我们基本上能拿到全国最低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xmc1302你们的渠道好么?
XMC1402我们基本上能拿到全国最低的价格

也是有类似于st的电机库么?

网友:
其实PIC在这方面应该有优势的,只是非ARM内核,这些年推广越来越不容易了。。。

网友:
目前想用ti 的28027f,算法基本拿来就用,反正也不想玩什么花样,而且成本也没那么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xmc1302你们的渠道好么?
XMC1402我们基本上能拿到全国最低的价格

知识向代理商要了样品,还没采购

网友:
TI的芯片,专门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

网友:
nxp ke系列 m0+

网友:
dsPIC控制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4-25):
最后用的哪个平台?给后来人介绍一下